[技术问答]
MA35D1 buildroot 下如何改变设备树

楼主(2023-06-09):
MA35D1 使用的buildroot,改变dts文件后,如何make?在buildroot目录下make dtbs后,提示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tbs'.  Stop.

网友A:
在使用 Buildroot 构建嵌入式系统时,要更新设备树文件(Device Tree Source,DTS),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确保你已经在正确的 Buildroot 目录中。如果你已经在正确的目录中,执行 ls 命令应该能够看到 Makefile 文件。

检查 Buildroot 配置文件是否包含了设备树的相关选项。你可以通过执行 make menuconfig 命令来打开配置界面。然后,导航到 "Kernel" 选项,确认以下配置项已启用:

"Enable Device Tree":设为 "y"。
"Path to the device tree overlays":该路径应该指向你的设备树文件所在的目录。
确保你已经修改了设备树文件(DTS)。你可以在 Buildroot 目录下的 output/build/linux-<version> 中找到 Linux 内核源代码的副本。在该目录下,你可以修改对应的设备树文件。

在 Buildroot 目录中,执行以下命令来重新构建设备树二进制文件(Device Tree Blob,DTB):
make linux-rebuild

这个命令将会重新编译内核并生成新的设备树二进制文件。

如果你只想重新编译设备树二进制文件而不重新构建整个系统,你可以执行以下命令:
make linux-dirclean
make linux

第一条命令将会清理之前编译的内核文件,第二条命令将会重新编译内核并生成新的设备树二进制文件。

构建过程完成后,在 output/images 目录中应该能够找到更新后的设备树二进制文件(.dtb 文件)。

请注意,命令可能因 Buildroot 版本的不同而略有不同。如果你的版本与上述步骤不符,可以参考 Buildroot 文档或查看项目的构建说明来获取准确的命令和步骤。

网友B:
这个官方没有什么教程之类的么?

网友C:
提示你没有规则?是不是得有一定的规则才能编译啊

网友D:
你找一下编译好的规则,参考一下?

网友E:
重新rebuild不行吗?

网友F:
可能是你编译链之类的没配置好吧

网友G:
不会玩,新唐的这方面资料不是很全,很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