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配置好UART,TXD引脚一直没波形,数据发不出来。哪里原因?

楼主(2023-06-09):
配置好UART,TXD引脚一直没波形,数据发不出来。哪里原因?

网友A:
可能是引脚未配置为TXD功能,可以在Debug状态,用PinView实时查看一下引脚功能配置

网友B:
看是否使能了硬件流控CTS功能,如果使能了,而引脚又恰是无效电平,数据不会发送出来。

网友C:
是不是没配置好啊?

网友D:
参数设置不对吧

网友E:
数据发不出来,可能是程序逻辑的问题

网友F:
你引脚配置对了么?

网友G:
可能是波特率不对,导致数据发不出来吧,或者说是上位机收不到数据

网友H:
数据格式没设置好吧

网友I:
周围有强电磁干扰么?

网友J:
串口而已,你不如找个demo,在上面修改呢

网友K:
是不是串口设备不识别啊

网友L:
就是发送不了数据?其他功能MCU都能工作?

网友M:
用示波器或其他调试工具来查看TXD引脚的信号波形来确定问题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