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资料里说UART波特率可以到3M,但实际到230400bps就收不到数据了。什么原因?

楼主(2023-06-09):
资料里说UART波特率可以到3M,但实际到230400bps就收不到数据了。什么原因?

网友A:
用示波器测量一下TXD/RXD 波形,排除硬件问题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是UART连线过长,或者TXD/RXD上接了其它阻容,波形变差造成的。

网友C:
串口连线的问题吧

网友D:
是不是串口附近有干扰啊

网友E:
线是不是太长了

网友F:
我觉得可能是通信线长,或者阻抗,或者有干扰吧

网友G:
你用示波器抓一下呗,看看波形怎么样

网友H:
波特率再调小点呢?是不是就正常接收了?

网友I:
你最好是波特率降一下,太高了,容易丢包

网友J:
你这通信线的阻抗有点大吧

网友K:
不知道啊,一般高速的话,通信线要短点

网友L:
说明,你这个只支持到230400了呗

网友M:
你是说收不到,还是丢包啊?

网友N:
你可以把线弄短点,看看数据是否正常

网友O:
说到底,还是将波特率降低点就行,或者线短点

网友P:
可能3M是理想情况下吧

网友Q:
不能按照理论操作的,实际属实比3M的小

网友R:
你的串口转换芯片是不是也达不到3M的速率啊

网友S:
看下clock source,uart可以5%误差。建议量下波形

网友T:
因为线不行呗,你弄点好的通讯线试试

网友U:
需要检查您的硬件和软件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V:
如果时钟源的精度不足,可能导致波特率的误差,从而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W:
看你的线是否过长,是否有干扰等

网友X:
某些设备可能不支持更高的波特率

网友Y(2023-07-09):
当波特率增加时,数据之间的时间间隔变得更短。这可能会导致延迟和抖动问题,特别是在较长的物理线路或噪声环境中更容易出现。

网友:
UART通讯的波特率的误差范围有没有标准

网友Z:
建议逐步增加波特率,并进行测试以找到最高可靠的波特率设置。

网友AA:
某些协议可能限制了最大传输速度,或者在数据包中添加了额外的开销,这可能会限制最大速度。

网友AB:
高波特率通信对于电气特性和干扰的抗干扰能力要求更高。

网友AC:
如果时钟频率存在误差或不稳定,可能导致波特率计算不准确,从而造成通信错误

网友AD:
使用的是低质量的电缆或连接器,可能会限制传输速度。

网友AE:
如果系统时钟或 UART 模块的时钟频率不足以支持更高的波特率,就会出现数据收发错误。

网友AF:
请检查你的系统时钟和 UART 模块的时钟设置,确保它们能够支持所需的波特率。

网友U:
某些UART硬件可能无法支持较高的波特率,或者在高速传输时会出现信号失真或丢失的问题。

网友AG:
尽可能减少周围的噪声和干扰源,例如使用屏蔽材料或优化布线。

网友AH:
串行口电气规范的问题

网友AI:
较高的波特率可能会增加线路干扰的敏感性

网友AJ:
如果通信线路受到电磁干扰或其他噪声的影响,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AK:
尝试减少物理线路的长度、提高线路质量或添加信号调节电路可能有助于解决此问题。

网友AL:
理想情况下是3米

网友AM:
干扰附近有一个串口

网友AN:
你最佳是波特率降一下,过高了,轻易丢包

网友AO:
您可以缩短这条线,看看数据是否正常

网友AP(2023-08-08):
我不知道,一般高速,电信线路要短一些

网友AQ:
你用示波器来抓它呗,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