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与MCU相连的芯片TXD已把数据发出。而MCU的RXD却收不到数据。怎么查?

楼主(2023-06-09):
与MCU相连的芯片TXD已把数据发出。而MCU的RXD却收不到数据。怎么查?

网友A:
首先排除硬件问题,用示波器测量MCURXD引脚波形。

网友B:
测试下是不是真的把数据发出来了

网友C:
检查MCU和芯片之间的连接是否良好

网友D:
连接器是牢固连接的么,有没有损坏或断开的

网友E:
RXD是需要用中断来接收数据的

网友F:
是不是波特率有问题啊,波特率没设置对

网友G:
仿真一下试试呗,看看是否能收到数据

网友H:
你用的是特定的通信协议么

网友I:
只要设置的都正确就可以了

网友J:
检查硬件了么,是不是硬件故障

网友K:
MCU和芯片的电路板是否损坏啊

网友L:
是不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