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代码原来执行正常,增加UART功能后,代码死机了。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2023-06-09):
代码原来执行正常,增加UART功能后,代码死机了。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M0/M4UART , 如果已没有数据可发送,就要关闭UART_TXD发送中断。

网友B:
检查下串口写的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C:
添加UART功能时,可能会引入资源冲突

网友D:
你可以把你程序贴出来看看,不过我觉得应该是定义的数组或者哪里的指针飞了

网友E:
可能是代码错误了

网友F:
检查一下,是不是没有初始化串口啊?

网友G:
是不是没有未初始化的变量

网友H:
肯定是移植有点问题啊,你好好找找逻辑吧

网友I:
也可能是硬件链接出问题了

网友J:
是不是配置上有问题

网友K:
程序搞溢出了?按理来说不能的啊

网友L:
出现死循环了吧

网友M:
试试在代码中添加异常处理机制,以便在出现异常时能够及时处理并恢复程序状态

网友N:
死机?跑飞了吗?定位下在哪里跑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