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CU掉电了, 但与之相连的另一个芯片未掉电,电流灌过来让MCU无法进入掉电状态,怎么办?

楼主(2023-06-09):
MCU掉电了, 但与之相连的另一个芯片未掉电,电流灌过来让MCU无法进入掉电状态,怎么办?

网友A:
可以看一下原理图吗?

网友B:
那你就加二极管阻隔一下呗

网友C:
用MOS,实现通断,就能好点

网友D:
一般会有这种情况的,需要你加隔离才行

网友E:
你看看那个地方电流会灌过来,加个mos控制电源呗

网友F:
属实,这个电流倒灌很难弄

网友G:
最好用MOS或者分两块板子实现分别供电,也许会OK

网友H:
你怎么连接的电路啊?

网友I:
无法掉电的话,得看你怎么个供电方式

网友J:
我觉得可以用mos做个开关就好了,从不断电的MCU可以控制MOS,从而控制另一个芯片

网友K:
你咋接的,与另一个芯片的连接方式发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