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EINT引脚进不了GPIO中断,怎么解决?

楼主(2023-06-09):
EINT引脚进不了GPIO中断,怎么解决?

网友A:
是不是没配置成外部中断模式啊

网友B:
确认配置的引脚为EINT功能

网友C:
有没有和其他中断线冲突?

网友D:
初始化引脚,再配置中断触发方式,最后打开NVIC中断即可

网友E:
检查一下NVIC中断许可是否已经打开

网友F:
中断服务函数的参数和返回值类型都得设置好了

网友G:
看看中断线连接状态

网友H:
其他硬件连接都对么

网友I:
电平有变化么?有的话需要检测到电平变化

网友J:
中断使能设置不正确吧

网友K:
EINT是外部中断,GPIO是通用输入输出,它们是不同的功能,GPIO不能直接使用中断,需要借助其他模块来产生中断

网友L:
有些嵌入式系统提供了外部中断控制器,可用它来将GPIO引脚映射到中断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