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83系列] CW32L083的RTC用户手册与例程锁定寄存器不相符

楼主(2023-06-09):
今天在仔细阅读RTC寄存器的用户手册,期间看到这样一个问题。手册上写的是:
步骤 9:
向 RTC_KEY 寄存器顺序写入 0xCA、0x--,启动 RTC 寄存器锁定保护。
当我学习示例时在cw32l083_rtc.h的代码中是写入了两个0x55
不知道是用户手册有问题,还是代码有问题。求解答。

网友A:
谢谢您的提醒!
代码编写的问题,用户手册是正确的。
宏定义RTC_LOCK(),请修改为:
#define RTC_LOCK()                              do{ CW_RTC->KEY_f.KEY = RTC_KEY_WORD1; \
                                                    CW_RTC->KEY_f.KEY = RTC_KEY_LOCKW;}while (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提醒!
代码编写的问题,用户手册是正确的。
宏定义RTC_LOCK(),请修改为:

好的,谢谢大佬的回复。

楼主:
最近不是在搞低功耗的项目呀,想着学习一下手册。

网友B:
用户手册一般不会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户手册一般不会错

**吧,但是他的手册写0x--,那也没有这个HEX数呀。最多0xFF呀。可能还是较搞的问题。

网友C:
手册一般情况下是正确,楼上看来是验证过的

网友D:
能写成书的一般是没问题,但是提出质疑也是学习

网友E(2023-07-15):
引用 网友B:
用户手册一般不会错

毕竟是人编的,有二般

L083用户手册rev 1.7第247、248页,位域1_CKPOL、位域2_ENCMD,明明只有一位却配出两位值。
如果这两个位域是合并的,那就按合并的写,再分两种用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提醒!
代码编写的问题,用户手册是正确的。
宏定义RTC_LOCK(),请修改为:

麻烦老大看看上面的问题,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毕竟是人编的,有二般

L083用户手册rev 1.7第247、248页,位域1_CKPOL、位域2_ENCMD,明明只有一位却配 ...

该处有笔误!正确写法如下图所示,如果LPTIM工作于编码模式,则需按照ENCMD位域配置BIT2~1;如果工作于计数功能,则需按照CKPOL位域配置BIT2~1。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该处有笔误!正确写法如下图所示,如果LPTIM工作于编码模式,则需按照ENCMD位域配置BIT2~1;如果工作于计 ...

谢谢老大,老大再接再厉,关于L052文档似乎也有点问题,以前提过,重新下载新版本,依然没有改,望老大确认后提交给芯源小编。

网友E:
1.CRC 及 AUTOTRIM 链接出错, 总是指向封面

请试试使用其它版本的PDF阅读器打开该文件,如果用浏览器打开的确存在此bug,后续将更新之。

网友E:
2.  LCD部分, LCD_PINCR0 LCD_PINCR1是用户手册描述, 但在头文件中的定义却是 LCD_PINEN1 LCD_PINEN2

网友E:
3.  LCD COM4-COM7 手册里544页和553页描述矛盾

网友E:
4.手册的目录默认展开,用着不方便。其他型号用户手册也是默认展开的, 强烈建议默认收缩

楼主:
新出的发,大家允许有优化的过程,**芯源越业越好!

网友E:
1.CRC 及 AUTOTRIM 链接出错, 总是指向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