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70Z + emmc5.1 如何使用SDIO驱动,求助!

楼主(2023-06-09):
#技术资源#
平台如题:

方法1,目前移植了H7的EMMC驱动到f470开发平台上,无法通过SDIO_Init。SDIO_FLAG_RFH一直为复位状态。

方法2,在CSDN上面的一个哥们将F450上面成功驱动了EMMC,但是我用的时候也是失败。在sd_block_write中,SDIO_FLAG_RFH一直为复位状态。

求助! 求助! 这个是为什么???

网友A:
ST的H7驱动?

网友B:
检查开发板和EMMC5.1模块之间连接线对不对

网友C:
试试在初始化 SDIO 时设置一些调试标志位,看看问题

网友D:
驱动兼容的话,初始化函数正确实现么

网友E:
如果 SDIO_FLAG_RFH 一直为复位状态,可能是SDIO驱动程序没有正确初始化或者存在其他问题

网友F:
可以参考 GD32F470Z 和 EMMC5.1 的相关技术文档、示例代码和 SDIO 驱动程序的源代码等,以便更好地了解 SDIO 的工作原理和实现方式

网友G(2024-02-07):
建议参考GD32F470Z的官方文档、eMMC 5.1的规范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