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PMOS控制电源输出,方向问题

楼主(2023-06-09):
PMOS控制电源输出,方向问题

https://mp.weixin.qq.com/s/uifkSvuyW68sWR8VTYfS5g

网友A:
上图2个背靠背PMOS管串联,是一个完善的电源开关:(1)开关电源。(2)防止电源输入接反。(3)防止负载电压倒灌给输入电源。
下面PMOS电路,由于PMOS有体二极管,不能关断输入电源,因此,只能用来防止输入电源正负接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2个背靠背PMOS管串联,是一个完善的电源开关:(1)开关电源。(2)防止电源输入接反。(3)防止负载电 ...

如果不关心体二极管的压降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不关心体二极管的压降呢?

输入电源不应该接MOS的源极S吗?毕竟输出MOS用的是PMOS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电源不应该接MOS的源极S吗?毕竟输出MOS用的是PMOS

如果楼主下图中,PMOS管的D、S极左右交换,就构成电源开关,而原图只能构成防输入电源正负接反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主下图中,PMOS管的D、S极左右交换,就构成电源开关,而原图只能构成防输入电源正负接反的电路。 ...

也就是这个是防止反接的电路?和电源开关  刚好DS位置是相反的?

@xmar :1.用NMOS控制GND的导通不是也可以吗?2.NOMS防止反接是可以的吧?
@QWE4562009 :NMOS也可做电源开关和防反电路。但需要点开电源低边(就是地线GND),因此电源不能共地。这在大多数设备中是不方便,甚至不被容许。当然NMOS也可接在高边,但需要专门的NMOS高边驱动芯片,成本高、电路复杂。完全没有PMOS高边开关来得方便、简单。、
@xmar :NMOS能用作防止反接吗?或者用作电源开关
@QWE4562009 :因为PMOS有体二极管,反接体二极管会导通,不能阻挡负电压。
@xmar :有一个疑问 把S接在输入端 为什么就不能构成防反接呢?
对呀。PMOS不同D、S方向对应两种不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