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大家知道哪款稳定好一些的,工业环境多一些的芯片么

楼主(2023-06-09):
大家知道哪款稳定好一些的,工业环境多一些的芯片么

网友A:
你是要MCU还是MPU?

网友B:
这应该有很多吧,看你具体需求了

网友C(2023-08-25):
新唐的用的比较多啊

网友D:
主要是看你啥需求,可以帮你推荐一下

网友E:
我觉得工业环境的芯片,新唐有很多啊,你这是想要选型吗?

网友F:
我们都是商业级的芯片,工业级的用的属实少

网友G:
一般稳定性比较好的好像是新唐的003吧

网友H:
他家arm内核的好像应用工业环境比较少,反倒是51的用的多一些

网友I:
具体不太清楚,不过你可以找个代理商咨询一下啊

网友J:
新唐的芯片好像没听说过大的问题吧,都比较稳定的

网友K:
稳定性你指的是受干扰的能力?还是跑超频还要求其稳定啊?

网友L:
新唐我之前听说过,很多工业的HMI都用的新唐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