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做HMI屏的话,用新唐那款芯片比较有优势啊?

楼主(2023-06-09):
做HMI屏的话,用新唐那款芯片比较有优势啊?

网友A:
这要看多大尺寸屏幕吧

网友B:
多大屏的?

网友C:
采用高性能的ARM Cortex-M系列内核,并集成了强大的图形处理引擎

网友D(2023-07-09):
新唐的芯片在设计上注重低功耗,具备优秀的功耗管理机制和睡眠模式。这使得芯片在HMI屏幕应用中能够节省能源,延长电池寿命,适用于需要长时间运行的低功耗设备。

网友E:
一般使用的芯片包括 NT9100、NT9200、NT9300 等系列

网友F:
新唐优秀的性能和稳定性,可以用于控制和管理各种类型的 HMI 屏。

网友G:
屏幕是多少寸的啊?

网友H(2023-08-25):
你这屏多大?主要关乎到缓存的问题

网友I:
可以用N9H吧,这芯片也不错

网友J:
反正就是啊926内核的芯片都是可以的

网友K:
还是确认你的需求吧,把需求都列出来

网友L:
新唐N9H其优势还是比较多的,我觉得

网友M:
没直接做HMI屏,但是新唐做驱动屏幕的项目还是比较厉害的

网友N:
你有别的芯片选择吗?或者品牌

楼主:
这不得找个代理商?代理商可开心了呢

网友O:
新唐的大存储的芯片估计都算是有优势的

网友P:
这个建议还是把所有的需求都发出来,然后再帮你推荐一下

网友Q:
N9H30系列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