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了解MA35能支持多级缓存的么?

楼主(2023-06-09):
有了解MA35能支持多级缓存的么?

网友A:
看手册啊。

网友B:
这又是典型的不看手册啊

网友C(2023-08-26):
MA35芯片支持多级缓存。它具有L1和L2两级缓存。

网友D:
这个一般手册上应该会有写吧

网友E:
我知道有L1缓存,L1缓存是指令缓存和数据缓存,用于存储指令和数据,以提高访问速度

网友F:
这还是问问代理商吧,他们代理比较知道的多

网友G:
可以用双重缓存机制吧,我记得

网友H:
它的L2缓存好像更厉害,L2缓存是更大容量的缓存,用于进一步提高数据访问效率。多级缓存的使用可以显著提高处理器的性能和响应速度

网友I:
缓存方面,新唐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J:
这种多级缓存估计是主要应用在图片刷屏这种吧

网友K:
最好还是看看手册或者找个代理咨询一下,不然很难确认啊

网友L:
应该是支持舵机缓存的,应该是2级缓存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