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 输出固定数量PWM

楼主(2023-06-09):
大佬救命啊,使用了定时器中断 和 主从定时器两种方法  来生成指定数量的PWM波。  两种方法都会在最后有一个小尖波。有了解的大佬吗?

能看看你的实现代码吗?描述下你的基本思路。有试过定时器单脉冲模式吗?

网友A:
参考下这个试试https://blog.csdn.net/qq_17280755/article/details/69570363?locationNum=13&fps=1

网友B:
50us可以直接用定时器翻转吧

网友C:
我写过这个问题的结论。
是设置问题!请参考[STM32F1]STM32 PWM One Pulse Mode

网友D:
应该是设置问题

网友E:
HAL库的HAL_TIM_OnePulse_Start函数调用后没效果是为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这个试试https://blog.csdn.net/qq_17280755/article/details/69570363?locationNum=13&fps=1

定时器主从模式试过了,还是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us可以直接用定时器翻转吧

需要频率、占空比、脉冲个数都 可以设置 。  定时器翻转的话,占空比很小的时候 ,不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写过这个问题的结论。
是设置问题!请参考[STM32F1]STM32 PWM One Pulse Mode

我去看了你的贴子,方法是设置有效电平为低电平吗?   这个我之前试过,这样设置后,  最后那个尖峰依然是存在的,只是有效电平是低了,正常情况下就看不到那个波了。当你把占空比设置到2%,或者98%的时候 。 又会出现。

是否被其它中断干扰了

网友F:
不行深入研究下hal库是咋写的这功能吧

网友G:
你生成完PWM直接关闭呗,关闭就不会输出后面的小“尾巴”了

网友H:
没遇到过这问题啊,你用例程试试呢?原子或者野火的PWM例程都行的

网友I:
这个尖波有点像刚要PWM输出就给关闭了一样

网友J:
你直接IO翻转的方式输出不行吗?

网友K:
你还是看看PWM方面的配置吧,估计是配置的事儿

网友L:
能把你配置PWM方面的程序贴出来么?看看

网友L:
如果你的输出频率不是很快的话,可以用IO的翻转方式实现输出方波

网友M:
我也遇到过,后来也没啥解决方法

网友N:
试试通过程序把最后一个尖峰滤掉呢?

网友O:
按理来说没有过这现象啊,你是输出几个波形就停止输出,才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