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哪,我竟然半天画了这个板

楼主(2023-06-09):
so easy。同样是画板子,上次那个半个月,这个半天。为什么差别如此大呢?

@ASHYLAI :我认为是经典的protel99那,看来俺out了。
@王栋春 :AD
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A:
也就完成了画板工作55%进度的模样。

后面就是检查一下了。板子是射频板,以前做过。

网友B:
熟能生巧……

网友C:
天哪,你竟然还没辞职,以前你都是干一个月就辞职的。这次做了这么久。为什么差别如此之大?

其实也没有区别的。一个月,半年辞职,都是打工而已,当牛做马,仰人鼻息。

网友D:
左边还有两个点没连上呢

网友E:
应该是连接器金属壳接地的两个脚?

网友F:
1 layout的时候 fanout不是建议往芯片外面fan么?
2 射频可以不铺铜,前面电源和地不处理一下?
3 很多线可以加粗吧?
4 好像是确实有个线断了。
5 下图还有个建议。

网友G:
直接热风吹,焊的更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