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这个运放电路问题

楼主:
如图,霍尔器件经过5V供电,输出2.5V左右电平进入运放,第一级进行电压跟随,,第二级同向放大送入MCUADC,经过第一级时电压正常,但是从后级放大后出现下图波形,不知道是运放震荡了还是电路设计有哪些问题

电路原理图

电路原理图

后级输出波形

后级输出波形

网友A(点评):
把C12移到R15并联即可。

网友B(点评):
C12存在的目的什么?去掉试试看。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B: 谢谢,去掉后好了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A: 与R15并联有额外纹波,直接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C: 也不知道具体什么原理,俺只是根据知觉建议的,不知坛友知道原因吗?

网友D(2023-06-13):
第一级为电压跟随器,第二级为同相放大器。
同相放大器的反馈系数为:

第一步:
由于运放的波特图没有低于4.77Hz的。先画4.77Khz的20dB/Dec把频率提高1000倍。

第二步:往左侧横向平移红线,大概3格

第三步:
将红线再往上移动40db,再移动10db,蓝色圈内,可以看到穿越频率很低。其中穿越速度为40db/dec.
运放的的相移90,反馈网络90,基本构成了180°的相移。是不稳定的。

结论:波特图给出穿越速度为40db/dec,结论是不稳定。
运放电路的特点:反馈网络是低通,闭环后就是高通。反馈网络是高通,闭环后就是低通。
运放电路有求逆的特性。
不清楚基准电源处加电容的动机,如果加电容应该是往GND去。

网友E(点评):
老兄这种分析比较能让人明白,我想知道的是,你这传递函数化简是自己人工化简还是用什么软件搞?下面的BODE图是怎么搞出来的?简单的传函人工搞搞还可以,对于复杂的传函,那真是上脑筋,主要是手动化简过程中容易出错。

网友F:
输入HALL电压足够高,Vi>Vref=2.5V.

网友D:
第一个问题:
反馈网络是用matlab计算的,电脑里有保存:new01.m
clear all;
clc;

syms ro rg rf vi vref vo c s

% vn=vo*rg/(rg+rf)+vref*rf/(rg+rf)
% UO=solve(vn-vi,vo)
% hs=subs(UO,[rg,rf,vref],[500e3,1000e3,2.5])

pz=@(z1,z2) z1*z2/(z1+z2)
num=pz(rg,1/s/c)
den=pz(rg,1/s/c)+rf
hs=collect(num/den,s)
hs=subs(hs,[rg,rf,c],[500e3,1e6,100e-9])
计算结果:

hs =

500000/(50000*s + 1500000)
自己化简后:
hs=10/(s+30)
第二个问题:波特图的来源
来自立场商城的tlv2262的datasheet。然后TI的有一个运放稳定性的文档,这个东西我看了。用的是TI的方法。这是一种估算方法。
TI元器件的datasheet的相位都是正的。这个图上是phase margin,中文是相位裕度。实际上应该是负的。
目前来看,经典的补偿过的运放芯片(unity gain stable) ,都是和二阶期望系统,很像。
第三个问题:复杂的传递函数问题化简问题。
我在21ic写了很多公式。其中需要数值结果的,基本都是maltab计算的。
哪些wps编辑的公式,反而容易出错。因为公式太长了。
目前解析式已经解决,用matlab代数式输出latex公式。但是数值的公式没有解决,需要手动输入,很容易输入错误。

网友D:
画了个简洁的图,上面的帖子,在波特图的画法步骤多,突然冒出来的40db,10db可能有人没反应过来。:
绿色的线就是beta(s)
红色的线就是1/beta(s).以0db镜像beta(s)曲线

注:此图中的1khz以前的值为二阶期望系统的假想值,不过幸好穿越点在1khz以后不是假想值。

网友G:
请教下,这个反馈系数公式是怎么得来的?

网友D:
直流反馈系数,输出是vi和vref两部分。稳定性分析,不关心vref。于是相当于对直流反馈系数求vi的偏导。电路层面表现为vref短路到地。这个只包含vo与vi的反馈系数就是交流小信号反馈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