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KEIL5 仿真F3541不能进main,如何解决

楼主(2023-06-10):
用KEIL 5仿真HC89F3541,进不了MAIN程序,如何解决,没有步进控制,以前可以的

网友A:
重启一下软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启一下软件试试。

不行,软件仿真可以进,接到硬件上就不行

网友B:
硬件你没有选择复位的按钮吧?还是别的原因呢?

网友C:
软件仿真还是可以的。

网友D:
这芯片支持仿真么?

网友E:
进不到main是不是就你程序逻辑有问题啊

网友F:
你用他家的例程跑一下呗,看看整体硬件环境是否有问题呗

网友G:
没遇到过啊,但是一般都是直接能调试了的

网友H:
还是建议用以前的例程,在其基础上修改比较好

网友I:
换块开发板电路板之类的试试呢?

网友J:
是不是时钟之类的你变化了?

网友K:
可以用蜂鸣器和LED等古老方式进行调试

网友L:
进不来mian估计还是程序还是有些问题的

网友M:
你说的以前可以,你这段时间修改啥了?

网友N(2024-07-31):
在KEIL中,启动文件通常位于Project -> Options for Target -> Target -> Linker -> Use Startup File。

网友N:
检查链接脚本(Linker Script),确保它正确地定义了内存区域,特别是栈和堆的配置。错误的链接脚本可能导致程序无法正确跳转到main函数。

网友O:
检查启动文件是否正确

网友P:
检查中断向量表是否已正确设置,特别是Reset_Handler是否指向了启动文件中的复位处理程序。如果中断向量表被错误修改或损坏,复位后可能无法正确跳转到main函数。

网友Q:
检查仿真器是否已正确连接到目标板并供电。

网友R:
检查你的代码或启动文件中是否有对系统时钟的初始化。

网友S:
检查项目的内存映射设置,确保Flash和SRAM等内存区域的设置与你的硬件相匹配。错误的内存映射可能导致程序无法正确加载或执行。

网友T:
尝试禁用所有断点并重新运行仿真,看是否能进入main。

网友U:
在仿真运行时,查看仿真器的输出窗口或调试控制台,看是否有任何错误消息或警告。

网友V:
复位一下试试

网友W(2024-12-15):
如果不能进入main,是不是因为程序逻辑有问题?

网友X:
以前没遇到过,不过通常可以直接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