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508 T1定时器捕获功能

楼主(2023-06-10):
大家好,最近想使用一下捕获功能,但是看手册也没找到捕获功能在哪里有介绍?百度之后也说实在TMR1下,但是也没看到介绍啊。

楼主:
看了几个别的型号的芯片手册,都有一个章节叫捕捉 / 比较 /PWM 模块,而这一个型号里面只有一个章节是pwm模块,是不是代表这一款没有捕获功能啊

网友A:
这个可以用GATE计数功能。手册(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40001609E.pdf)章节:
19.6.3 TIMER1 GATE TOGGLE MODE
When Timer1 Gate Toggle mode is enabled, it is possi-
ble to measure the full-cycle length of a Timer1 gate
signal, as opposed to the duration of a single level
pulse.
19.6.4 TIMER1 GATE SINGLE-PULSE
MODE
When Timer1 Gate Single-Pulse mode is enabled, it is
possible to capture a single pulse gate event.

FIGURE 19-5: TIMER1 GATE SINGLE-PULSE MODE

FIGURE 19-6: TIMER1 GATE SINGLE-PULSE AND TOGGLE COMBINED MODE

网友B:
定时器/计数器主要有什么作用?

网友C:
在捕获事件发生时产生中断, 需要配置相应的中断使能和中断优先级。

网友D:
具体的步骤和寄存器的配置方式可以参考PIC16F1508的数据手册和相关的编程指南。

网友E:
TMR1模块提供了一个可配置的捕获寄存器,用于捕获外部事件的时间戳。

网友F(2023-07-10):
T1定时器可以用于捕获功能,具体实现步骤如下:

配置T1定时器为捕获模式:通过设置T1控制寄存器(T1CNF)的CT设置位为1,将T1定时器设置为捕获模式。

启动定时器:在设置完相关参数后,可以通过设置T1控制寄存器(T1CNF)的,将定时器启动。

读取捕获值:当捕获事件发生时,可以通过读取T1寄存器(T1R)的值,获取捕获的值。

网友G:
PIC16F1508的编程和配置有例程可以参考吧。

网友H:
PIC16F1508微控制器具有一个TMR1(定时器1)模块,可以用于定时和捕获功能。

网友I:
T1定时器模块和捕获功能。T1定时器是一个16位的定时器/计数器,可以用于测量时间间隔或捕获外部事件的时间。

网友J:
要使用T1定时器捕获功能,你需要进行以下步骤:

配置T1定时器模式:设置T1CON寄存器的相应位来选择定时器模式或计数器模式。在捕获模式下,你需要将TMR1CS位设置为1,以选择外部时钟源。

配置捕获寄存器:设置CCP1CON寄存器的相应位来选择捕获模式。你可以选择边沿触发或电平触发。

配置输入引脚:如果你选择边沿触发模式,你需要将CCP1引脚配置为输入模式。

网友K:
PIC16F1508是一款低成本PIC单片机,具有多个定时器和捕获功能

网友L:
参考PIC16F1508的数据手册和相应的编程指南

网友M:
MPLAB X IDE、MPLAB Code Configurator等,它们提供了图形化界面和代码生成工具,可简化PIC微控制器的配置和编程过程。

网友N:
T1定时器是一个16位定时器/计数器,可以用于测量时间间隔或捕获外部事件的时间。

网友O:
使用 PIC16F1508 T1 定时器捕获功能可以方便地捕获外部事件

网友P:
配置TMR1模块:

设置TMR1模块的工作模式并使能TMR1计数器。
根据需要选择时钟源和预分频器来配置TMR1的计数速度。
配置捕获模式:

设置TMR1模块为捕获模式,并选择捕获边沿(上升沿或下降沿)。
配置相关的引脚作为捕获输入。
中断设置:

如需要,配置中断以响应捕获事件。
设置中断优先级和使能捕获中断。
捕获事件:

在捕获事件发生时,TMR1会自动将当前计数器值存储到捕获寄存器中。
在中断服务例程(ISR)中,可以读取捕获寄存器的值以获取捕获事件的时间戳。
如果需要,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处理或响应。

网友I:
在捕获事件发生后,你可以通过读取相关的寄存器(如CCPR1H和CCPR1L)来获取捕获的时间值。

网友Q:
T1 定时器可以用于捕获外部事件,例如按钮按下、传感器信号变化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用GATE计数功能。手册(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40001609E.pdf)章节: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要使用T1定时器捕获功能,你需要进行以下步骤:

配置T1定时器模式:设置T1CON寄存器的相应位来选择定时器 ...

您好,我看了手册,手册里面是没有您说的这个CCP1CON寄存器的,所以我就很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