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V307仿真遇到奇怪运行

楼主(2023-06-10):
仿真时,开始好好的,后来不知碰上哪里了,总是提示:
(@MounRivor)

Warn : Prefer GDB command "target extended-remote :3333" instead of "target remote :3333"
Warn : keep_alive() was not invoked in the 1000 ms timelimit. GDB alive packet not sent! (2379 ms).
    Workaround: increase "set remotetimeout" in GDB
Info : [wch_riscv.cpu.0] Found 4 triggers
Error: Hart is not halted!
...
初始化好像被忽略掉,按 "||"才停下来,在某个高频度函数。
为何?如何解决? 期待牛人帮助。

网友A:
没遇到过,重新仿真试试。

网友B:
看着像仿真环境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网友C:
还原仿真环境和代码呢?就是重新仿真试试

网友D:
看一下触发器和Hart状态吧

网友E:
看看你的仿真环境设置和你硬件平台匹配不

网友F:
检查代码是否有任何可能导致仿真的问题

网友G:
如果你在某个高频度函数中遇到了问题,那么可能是因为该函数执行时间太长,导致仿真超时或失去了与硬件平台的连接

网友H:
可通过在 GDB 中使用 "set remotetimeout" 命令来增加超时时间,以解决 keep_alive() 未被调用的问题

网友I:
硬件连接检查检查

网友J:
试试重新构建仿真环境,使用最新版本的工具和库

网友K:
代码中有没有断点啊

网友L:
可能是某个高频函数中遇到了问题

网友M:
不知道啥情况,不过这可能跟仿真器不稳定也有点关系的

网友N:
重新连接吧,没啥好的办法

网友O:
是之前仿真没啥问题,动到线了之类的导致仿真掉线了?

网友P:
有点意思,这个问题我也没遇到过,但是如果仿真不了,我一般都是重新仿真就好了

网友Q:
重启电脑 然后给电路板重新上电 下载程序仿真试试看

网友R:
屏蔽掉这个高频度函数,观察一下是否还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S:
有没有检测到会不会频繁的进行复位呢

网友T:
重新编译 在进行仿真试试看  有时候重新来一次就能好 不知道原因

网友U:
感觉有时候和电脑也有一定的关系 另外就是接触是否牢靠

网友V:
电脑本身的线程出现了问题吧 重启一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