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LOAD的值一直是1

楼主(2023-06-10):
修改完占空比后,PWM的LOAD位没有载入,求助大佬指点下,新手对这个单片机不熟悉。

网友A:
看一下相关的编辑语言的工具,来选择合适的编辑工具和语言

网友B:
要使用PWM负载值,需要配置相关的寄存器和引脚,以便将负载值加载到PWM模块中

网友C:
在使用PWM模块之前,需要初始化它,并设置相关的参数,例如周期、占空比等

网友D:
试试用一下调试工具,像调试器或printf函数,检查代码正确性

网友E:
如果你用的是硬件自动更新模式,则无需手动载入LOAD位,模块会自动更新负载值

网友F:
参考一下对应单片机的PWM模块文档,了解如何正确更新LOAD位

网友G:
你用的是哪种单片机?

网友H:
通常是通过将周期值写入PWM周期寄存器来实现的

网友I:
你重复写一下呢?看看能不能写进去

网友J:
仿真跟踪一下吧,看看为啥没写进去

网友K:
配置好后还有一个东西要操作。

网友K:
    /* Enable output of BPWM0 channel 0~5 */
    BPWM_EnableOutput(BPWM0, 0x3F);

    /* Start BPWM0 counter */
    BPWM_Start(BPWM0, 0x3F);

网友K:
例如要这样。

网友L:
晒出代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