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 -->> SPI FLASH , 快!

楼主(2023-06-10):
GD32F303  120MHZ主频硬件SPI

网友A:
要看用的什么SPIFALSH

网友B:
应该是GD32单片机原生支持SDIO接口,不存在转换的事情吧?
SPI FLASH包括NOR和NAND,但是国产没有NOR,兆易创新自己的FLASH也是SLC NAND。
SD卡是SDIO接口,eMMC控制器,跟SPI NAND接口从硬件上就有区别,因为FLASH涉及启动,这个一般是芯片内建的控制器,没法软件改的。
用外置器件转换不是不可能,但是很麻烦,这个上面应该是没有转换接口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GD32单片机原生支持SDIO接口,不存在转换的事情吧?
SPI FLASH包括NOR和NAND,但是国产没有NOR,兆易 ...

这个小kit的作用就是烧录FLASH用, 从SD卡取内容烧录至SPI FLASH , 相当于一个FLASH烧录器

网友B:
明白了,没看见外接的FLASH夹具,所以没理解

网友C:
将SD卡内容转成Flash方式读取?

网友D:
这个和直接读SD内容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E:
要是模块能支持QSPI,那才牛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和直接读SD内容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和直接读SD内容有什么区别吗?

做产品一般要把内容预置到FLASH里面 , SD卡一般只用做代码搬运工具,不会集成在产品内部

网友F(2024-07-01):
分享一下源码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