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整流VDS振荡请教?

楼主(2023-06-10):
现在是输入16V,输出是28V,负载给的14Ω。如图是副边整流管的VDS,开关管耐压是100V。已知是可以通过减小原边谐振电感来减小该尖峰,但这会导致原边软开关困难,不知还有无其它方法?

网友A:
拓扑 拓扑 拓扑

xch
@王栋春 :topology 被音译三次。
不太了解,还请坛友再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B:
不考虑效率的话,可以考虑使用简单的阻尼吸收电路并联在MOSFET ds 两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考虑效率的话,可以考虑使用简单的阻尼吸收电路并联在MOSFET ds 两端。

好的,同事已经在进行这种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