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怎么样把几个数据保存到flash中?

楼主(2023-06-10):
现在按照例程只能保存一个数,要连续保存几个数据该怎么处理?

楼主:
void save_data()
{
        uint32_t addr ;

        FMC_Unlock();
        /* Set address*/
    addr = SECTOR_Addr;//0x08007C00;
    FMC_ErasePage(addr);
        FMC_ProgramWord(addr, Model_Type);
        FMC_ProgramWord(addr+0x04,id_code);
        FMC_ProgramWord(addr+0x08,power_on);
        FMC_ProgramWord(addr+0x0c,lock);
        FMC_ProgramWord(addr+0x10,channel[0]);
    FMC_ProgramWord(addr+0x14,channel[1]);
        FMC_ProgramWord(addr+0x18,volume[0]);
    FMC_ProgramWord(addr+0x1c,volume[1]);
        FMC_ProgramWord(addr+0x20,rf_gain[0]);
    FMC_ProgramWord(addr+0x24,rf_gain[1]);
        FMC_ProgramWord(addr+0x28,rf_txd[0]);
    FMC_ProgramWord(addr+0x2c,rf_txd[1]);

        FMC_Lock();
        }

网友A:
内部flash提供了读写接口

楼主:
有没有例程代码看

看数据手测啊。你只需要一个地址一个地址写入就行了,像你现在是一个字节,那你可以搞一个数组,然后for循环,没写一个字,地址加增加,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