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有F030开发板的朋友请帮忙验证一下ISP烧录是否正常

楼主:
申请的CW32F030小蓝板没有将boot作为独立引脚引出,但是留了一个触点,将这个触点接到3.3v上拉后复位芯片,用ISP烧录时可以正常识别芯片和擦除,但是烧录时提示串口接收数据超时,将烧录速率列表中的速率全部试了一遍结果都一样,使用L083的评估板是能正常烧录的,**有CW32F030开发板的朋友能帮忙验证一下这是否只是个别问题

网友A(2023-06-11):
波特率不对?或者烧写的文件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不对?或者烧写的文件不对。

那几个波特率都试过了,用的文件在keil下可以用daplink正常烧录

网友B:
有的芯片是识别之后需要按一下复位后再下载,我还遇到过一直按复位下载的时候

楼主:
找别人试了一下也是相同的结果,难道只能用官方的编程器才能ISP烧录,还是这个片子本身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别人试了一下也是相同的结果,难道只能用官方的编程器才能ISP烧录,还是这个片子本身有问题 ...

针对CW32F030的串口ISP,请选择供电连接:目标芯片自供电,RST复位。此时需多接一根线,将MCU的RST管脚连接到串口模块的RTS/DTR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针对CW32F030的串口ISP,请选择供电连接:目标芯片自供电,RST复位。此时需多接一根线,将MCU的RST管脚连 ...

尝试了一下,可以正常烧录了,也就是F030不能用手动复位那个选项是吧

网友D(2023-12-22):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吧,这个一般都是正常的配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针对CW32F030的串口ISP,请选择供电连接:目标芯片自供电,RST复位。此时需多接一根线,将MCU的RST管脚连 ...

这个设置确实很详细

网友F(2024-02-25):
引用 楼主:
找别人试了一下也是相同的结果,难道只能用官方的编程器才能ISP烧录,还是这个片子本身有问题 ...

针对CW32F030的串口ISP,请选择供电连接:目标芯片自供电,RST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