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83 systick如何实现微秒级延时

楼主(2023-06-11):
准备驱动18B20单总线,想使用systick实现微秒级的定时器,哪位大佬可以指点一下吗,如果有代码更加好,谢谢了!

网友A:
读定时器的计时值,判断时间

网友B:
有那么多timer可以定时us级别,为什么使用tick timer呢? 很多芯片 tick timer(节拍计数器)被固定在1ms/10ms 固定周期中断。

网友C:
systick是系统滴答定时器,固定1ms,想实现us级别的计时,用定时器就可以了。

网友D:
void delay_us(u32 nus)//;nus<1800
{
u32 temp;
SysTick->LOAD = 9*nus;//72M
SysTick->VAL=0X00;//清空计数器
SysTick->CTRL=0X01;//使能
do
{
  temp=SysTick->CTRL;//读取当前倒计数值
}while((temp&0x01)&&(!(temp&(1<<16))));//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0x00; //关闭计数器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

是的,systick本身就是个简单的滴答定时器,如果设置小一点就能达到us级别。如果你不用作操作系统的话。 只是这个定时器最方便操作系统作滴答时钟用最方便。操作系统的时钟一般不要那么快。

网友E:
引用 网友C:
systick是系统滴答定时器,固定1ms,想实现us级别的计时,用定时器就可以了。
...

可以,自己重新给systick进行初始化,关掉中断,用查询模式。可以实现us定时。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可以,自己重新给systick进行初始化,关掉中断,用查询模式。可以实现us定时。 ...

是可以重新配置滴答定时器,这样搞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不用标准定时器,保持滴答时钟的专有性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可以重新配置滴答定时器,这样搞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不用标准定时器,保持滴答时钟的专有性呢。 ...

有时候其他定时器可以用于其他地方,比如PWM,捕获比较什么的。但是systick功能单一,优先使用是最好的。毕竟大部分单片机是不是上操作系统的,systcik空闲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