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STM32U575 功耗请教

楼主(2023-06-11):
按照STM32U575的指标  在19.5 μA/MHz Run mode @ 3.3 V   但是 我焊接了几块板子,只接电源 外设什么也都没加 软件也什么都没加 只是用STM32CUBE做了一个程序,测试电流就是500uA ,有哪位大侠用过这个芯片么,可否指点一下

网友A:
没用过。电流只有0.5mA正常吧。

网友A:
你频率多少啊,这个说的是每MHz19.5uA,你多少M?如果25MHz运行,这么大是对的。

网友B:
低功耗模式下要讲不用的外设和IO做处理的。

网友C:
低功耗模式要考虑的东西很多

网友D:
系统有个demo测功耗的,你的RAM大小也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频率多少啊,这个说的是每MHz19.5uA,你多少M?如果25MHz运行,这么大是对的。 ...

4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功耗模式下要讲不用的外设和IO做处理的。

他的指标是 RUN MODE 也就是没有进入休眠这些模式,应该是缺省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系统有个demo测功耗的,你的RAM大小也有关系的。

请问这个demo官网有下么

网友D:
你下载的stm32cubemax,他在C盘下面就有一个文件包,里面所有的例程都在

网友E:
你做的程序是低功耗程序吗?

网友F:
你的频率是多少?这是1MHz 19.5uA,如果你几十MHz,那功耗正常。

网友G:
你用CubeMX配置的?你把频率调到1MHz看看。

网友H:
你的工作频率多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