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OwnAddress1是什么地址

楼主(2023-06-11):
有人知道吗,这是什么地址啊。

网友A:
会不会是MCU自己的I2C地址。作为从机用的。?

网友A:
这个是本单片机的通信地址,如果你从机芯片是7位的地址,这里就是7位。

网友A:
这个好像是应该为了多主机通信设定的。

网友B:
是单片机本身的地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