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HAL库函数里的I2C地址是不是不对?

楼主(2023-06-11):
比如我一个芯片的I2C地址是0x60,而我在I2C里配置0x60作为地址后,发现通信失败,而我将0x60左移一位作为写地址即可0xC0操作后,发现成功了,这是什么道理?

楼主:
在B站看的视频教程里也是使用左移一位后的地址,这是有什么讲究的吗?
之前用新唐的好像不需要这样,直接使用芯片手册的地址即可。

网友A:
因为寄存器采用的是左对齐,iic又是七位地址。所以要左移一位

网友B:
HAL库里面不会带IIC从机地址的

网友C:
地址基本都是配置成7位的。

网友D:
这就要看HAL库通信的地址定义了。

网友E:
因为你通信地址是7位,最低位要作为读写判断。

网友F:
这是因为左对齐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