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R0无线电子标签管理系统

楼主(2023-06-11):
CW32R0无线电子标签管理系统

1.方案的规划
   为射击体育项目制作一个枪支识别系统,每个装备上面都安装电子标签,电子标签作为从机,通过无线传输把信息发送到服务器端无线芯片,
   然后主控STM32F407芯片整理所有电子标签的数据通过MII接口连接的PHY芯片W5500通过网线传输到PC端进行整理分析。达到时时监控的目的。
2.产品型号
   CW32R030C8
3.选型的原因
   2.4GHz,无线MCU产品适合无线传输和组网。具成本优势,采用6mm×6mm×0.75mm超小尺寸QFN48封装,除了缩小PCB尺寸,同时也降低了射频布局难度
4.设计框图

网友A:
2.4G通信距离能达到多远呢?

网友B:
楼主这个STM32主控也可以用芯源的MCU进行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通信距离能达到多远呢?

2.4G的传播距离一般在50-100米之间,对游玩场地还好吧

网友C:
这个电子标签的传输距离多远

网友D:
电子标签可以肤浅理解为二维码升级嘛?

网友E:
现在常用的电子标签的数据传输距离是多少呢

网友F:
电子标签内部对物品的标记是通过哪种方式呢

网友G:
电子标签的识别原理是什么呢 为什么电子标签适用于这种场合呢

网友H:
这种标签内的内容读取以及破 解会不会比较容易  方便造假呢

网友I:
这种专用的芯片能连接多少个电子标签呢

网友J:
是否需要电子标签的id都是不相同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否需要电子标签的id都是不相同的呢?

是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专用的芯片能连接多少个电子标签呢

这个要看具体的设计硬件及存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标签内的内容读取以及破 解会不会比较容易  方便造假呢

可以搞个加密算法

网友D(2023-07-11):
个人感觉实际应用上会有很大的MCU浪费,建议更精简直接使用芯源的MCU全部进行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