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万用表9V充电电池电压降到多少伏时需要充电

楼主(2023-06-11):
请问高手,万用表9V充电电池电压降到多少伏时需要充电?谢谢

一般多在7.5v左右才提示充电。

网友A:
这种9V电池是不可充的 买新的吧

网友B:
9V电池有可充电电池。有9V锂电池、也有9V镍氢电池。如果是锂电,没电随时可充,锂电比较简单,只要不过充、过放就行。如果是9V镍氢电池,电压低于6、7V就要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9V电池是不可充的 买新的吧

你到底懂不懂啊,上面写的是充电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9V电池有可充电电池。有9V锂电池、也有9V镍氢电池。如果是锂电,没电随时可充,锂电没有**效应。如果是9V镍 ...

谢谢!

网友C:
我买的2节9V镍氢电池,感觉是假的,用电到7.5V万用表提示低压,我用9V充,1分钟就没啥电流了。空了拆开看看。
我还是用6F22电池的外壳,装了一节3.7V锂电池+升压9V电路代替,一直很很好,只是想直接买可充电的,没想到充不进去。

网友D:
我已不再买9V电池供电的万用表,直接买能用5号或者7号电池的万用表,

网友E:
7.2伏最标准

网友F:
我买的9V充电电池,实际上充满电8.4~8.5V,相当于两节锂电串联,那么按照锂电放电终止电压2.8V计算,就是5.6V以下就没电了,实际上低于7V就要充电,否则万用表就认为低电量了。

网友G:
9V可充电锂离子电池输出是靠DC/DC控制器保持恒压输出的,只有电芯保证有输出,电池输出端***保证电压稳定。由于存在自放电现象,所以每半月最好充一次。9V锂离子电池的电芯容量很小,不管是否亏电都要适当复充为好以免急用时耽误事。这是我自己组装了两块电池后的体会,而且我还花了高价买的两块所谓高容量电池不过也是如此(单块价格35元)自然放电也只能维持一个月左右,而且是突然就没电了。

楼主:
好奇怪呀。我买的万用表,壳子里是不能充电的9V电池。不过有个套餐,带9V充电电池,今天充了一下,都到十伏了,我就不充了

明白了,谢谢
@比神乐 :普通电池是可以把电用光的, 锂电池是禁止的
@icecut :奥。管理方案是反着的是什么意思?请指教。
@比神乐 :我没说不准哦~~~充电电池和普通电池电量管理方案是反着的
@icecut :我有两块快万用表,一个买的早,一个买的晚。买的晚的那个带充电电池。买的早的可能年头太久了,电压几乎为零了。所以我用充电池供电。听了你说的,我用两个万用表测了一个五伏,都是准的,
万用表是不可能在相同的硬件下既支持非充电电池, 又支持充电电池的.

楼主:
真的吗?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