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大佬们,256MB的镁光DDR3L芯片 和 256MB的三星DDR3L芯片 兼容不兼容?

楼主(2023-06-11):
都是96PIN BGA
平台是 IMX6ULL
工作频率是800MHz

大佬们 我板子上是256MB的镁光DDR3L芯片,想换成256MB的三星DDR3L芯片,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换?
也就是说256MB的镁光DDR3L芯片  和 256MB的三星DDR3L芯片 兼容不兼容?

网友A:
比较下数据手册就OK了。

网友B:
理论上应该是兼容的

网友C:
DDR芯片是有国际标准的,厂家都遵循统一的标准,虽然可能有个别参数会存在差异,但只要不混用,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D:
不是说镁光3*都不卖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DDR芯片是有国际标准的,厂家都遵循统一的标准,虽然可能有个别参数会存在差异,但只要不混用,应该不会有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