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阻容吸收电路疑问

楼主(2023-06-11):
做了一个小夜灯,市电经0.64UF的电容器,再整流,220u电容器滤波,给3个串联的3.5v的LED供电。能正常亮,但是刚接通的时候有吱吱的噪音,就几秒,之后正常。想问一下各位,这是什么导致的,正常吗?

网友A:
原理图 实物发来看看
要用哪种黄色的安规电容

网友B:
更换耐压更高的0.68uF电容,比如1000V/0.68uF或者:最好是安规(X2)电容0.68uF、耐压AC275V。如果这个电容串联一个51R、0.5W电阻更好。

楼主(点评):
好像是忘了并电阻,同事看来是大意了。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电容并联200K~1M的电阻对改善浪涌导致电容介质发声没有帮助。这个电阻是断电后放除电容剩余电压。应该串联电阻,减小开机浪涌电流。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的确如此,谢谢坛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