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杰发科技AC7802x测评】6. 硬件I2C驱动OLED屏幕显示中英文

楼主(2023-06-12):
前言

本文讲解如何使用AC7802X的硬件I2C来驱动OLED屏幕。使用了I2C1。

1 硬件连接

查看数据手册,可以知道引脚的复用关系,如下图所示,可以复用为I2C的引脚有多组,我们选择PB6和PB7。

- PB7 - SCL
- PB8 - SDA

关于OLED就不多做介绍了,可以查看相关资料,OLED的7为I2C地址为0x3C。

2 软件编写

2.1 I2C驱动使能

如下图,要正确使用I2C,需要使能I2C外设。

2.2 I2C驱动

驱动代码如下

app_hw_i2c.c

- 初始化I2C相关引脚
- 初始化I2C的通信速率为400K

```c
/*
@hehung
2023-5-22
email: 1398660197@qq.com
wechat: hehung95
reproduced and please indicate the source @hehung
*/

#include "app_hw_i2c.h"
#include "ac780x_gpio.h"
#include <string.h>

/* Initialize for I2c driver */
void I2c_Init(void)
{
    I2C_ConfigType i2cConfig;

    /*清零结构体变量.*/
    memset(&i2cConfig, 0x00, sizeof(i2cConfig));

    /*初始化引脚功能为I2C.*/
    GPIO_SetFunc(I2C0_SCL_PORT, I2C0_SCL_PIN, GPIO_FUN3);
    GPIO_SetFunc(I2C0_SDA_PORT, I2C0_SDA_PIN, GPIO_FUN3);

    /*无论是主机还是从机模式都需要配置的参数.*/
    i2cConfig.mode              = I2C_MASTER;    /*设置主机模式.*/
    i2cConfig.extAddrEn         = DISABLE;       /*10bit扩展地址禁能.*/
    i2cConfig.interruptEn       = DISABLE;       /*I2C中断,BND/SAMF/ARBLOST.*/
    i2cConfig.nackInterruptEn   = DISABLE;       /*NACK中断.*/
    i2cConfig.ssInterruptEn     = DISABLE;       /*总线start或stop中断.*/
    i2cConfig.i2cEn             = ENABLE;        /*使能模块.*/
    i2cConfig.callBack          = NULL;          /*中断回调函数.*/

    /*主机模式需要配置的参数,配置成从机模式可忽略.*/
    /*波特率设置
    f = APB时钟/((sampleCnt+1)*(stepCnt+1)*2)
    当APB时钟为24M,所需波特率为100Kbps
    可配置半脉冲宽度stepCnt为3,每个采样点宽度sampleCnt为4
    则波特率 = 16M/((4+1)*(3+1)*2) = 400K
    */

    i2cConfig.masterConfig.sampleCnt = 4;        /*设置波特率为100Kbps,bandrate=(16M/(5*4*2))=400Kbps.*/
    i2cConfig.masterConfig.stepCnt   = 3;
    i2cConfig.masterConfig.ARBEn     = ENABLE;   /*设置主机仲裁功能.*/
    i2cConfig.masterConfig.SYNCEn    = ENABLE;   /*设置主机SCL同步功能.*/

    I2C_Init(I2C0, &i2cConfig);
}

```

app_hw_i2c.h

- 设置I2C引脚相关宏
- 设置I2C通信地址为0x3C

```c
/*
@hehung
2023-5-22
email: 1398660197@qq.com
wechat: hehung95
reproduced and please indicate the source @hehung
*/

#ifndef APP_HW_I2C_H_
#define APP_HW_I2C_H_

#include "ac780x_i2c.h"

#define I2C0_SCL_PORT           (GPIOB)
#define I2C0_SCL_PIN            (GPIO_PIN7)
#define I2C0_SDA_PORT           (GPIOB)
#define I2C0_SDA_PIN            (GPIO_PIN8)

#define  I2C0_DATA_LEN          (8U)
#define  I2C0_SLAVE_ADDR        (0x3CU)

extern void I2c_Init(void);

#endif /* APP_HW_I2C_H_ */

```

2.3 OLED写命令和数据

```c
void OLED_WrDat(unsigned char IIC_Data)
{
    uint8_t i2c_transmitter[2]={0x40, IIC_Data};

    I2C_MasterTransmitPoll(I2C0, I2C0_SLAVE_ADDR, i2c_transmitter, 2, ENABLE);
}

/*********************OLED写命令函数************************************/
void OLED_WrCmd(unsigned char IIC_Command)
{
    uint8_t i2c_transmitter[2]={0x00, IIC_Command};

        I2C_MasterTransmitPoll(I2C0, I2C0_SLAVE_ADDR, i2c_transmitter, 2, ENABLE);

}
```

2.4 OLED显示

下面的代码为OLED显示,关于OLED的其他相关操作函数实现,参考附件代码。

```c
{
    /* initialize the OLED */
    OLED_Init();

    OLED_ShowString(16, 0, (const uint8_t*)"bbs.21ic.com", 16, 1);
    OLED_ShowHzStringRow(32, 16, (const char*)"四维图新", 1);
    OLED_ShowHzStringRow(32, 32, (const char*)"杰发科技", 1);
//  OLED_ShowString(64, 32, (const uint8_t*)"autochips", 16, 1);
    OLED_ShowString(64, 48, (const uint8_t*)"--hehung", 16, 1);
    OLED_Refresh_Gram();
```

3 显示效果

如下图,正常显示中英文信息,测试成功。

4 总结

总的来说,AC7802X的I2C驱动代码写的还是很棒的,用户使用起来简单快捷,对于开发过程而言,高效开发是十分喜欢的。

5 附件

下面是OLED的驱动代码,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下载参考。

注意事项

1. 如需正常显示中文,需要将涉及到显示中文的文件重新编码为UTF-8格式,如果编译不正常,可以重新编码为“带BOM的UTF-8”格式

网友A:
IIC控制OLED,刷新速度还是慢了点。

硬件IIC速度还是可以,通信速率可以达到400K,正常显示切换不会有卡顿的感觉。软件IIC确实比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