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79m上电复位问题

楼主(2023-06-12):
我下电,到0.2v,再上电,程序启不来,reset脚拉低也没用。但2,3分钟后,程序又自己起来了。
这是啥问题?在无法完全掉电的情况下(0.2v), 如何可靠复位

网友A:
0.2V理论上MCU已经停止工作了啊

网友B:
那是没有完全下电,你板子上有大电容嘛?

网友:
CH579 CH578要加电源补丁芯片CH410

网友:
加个410芯片再试试看。

网友C:
可能是由于电源噪声或电源稳定性的问题导致的

网友D:
这不是下电的问题,是上电的问题。监测一下上电时刻电源的状态,是不是毛刺过大或是缓慢上升

网友E:
电压下降到0.2V时,微控制器的操作可能已经变得不稳定,导致程序无法运行。在电源稳定后,程序可能会自行启动

网友F:
你板子上如果有储能元件,有可能就算掉电也会到MCU工作不稳定的状态,就会这样吧

网友G:
可以用电池或超级电容器在掉电期间保持微控制器的供电

网友H:
设计一个复位电路,当电源电压低于某个阈值时,将微控制器复位

网友I:
可以弄个外置的看门狗的,掉电多少之后自动复位

网友J: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但是正常来说都到0.2V了,咋还能复位失效呢

网友K:
在电源引脚处添加电容和电容滤波器,能减少电源噪声

网友L:
增加一个上电复位电路,我觉得能好点

网友M:
按逻辑来说,也不能等一些时间之后程序正常运行啊,那这种状态不太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