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路过的大神,电路分析

楼主(2023-06-12):
E:\周明祥\学习\硬件电路分析
1.这种电路如何分析
2.如何看懂这个电路,
3.各连接点的电压和电流是多少

网友A:
如果不清楚P2.2-1以及P2.2端接情况,实际上就无法进行完整、正确的分析。如果对P2.2-1以及P2.2端接情况做出假设,然后进行的分析没有针对性,也没啥实际意义。

楼主应该把P2.2-1及P2.2的详细情况讲清楚,才好进行正确分析。

楼主:
HALLA为单片机P1.0管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清楚P2.2-1以及P2.2端接情况,实际上就无法进行完整、正确的分析。如果对P2.2-1以及P2.2端接情况做出 ...

换了一张图,是否可以分析出来

网友A:
还要问楼主HA到底是啥?

猜测:HA可能是霍尔传感器输出,接上拉电阻R04。有磁场时HA输出低电平,无磁场时HA输出高电平。R01与C01构成低通滤波器,滤除毛刺噪声。HALLA输出可靠的霍尔磁场有无的开关信号。

网友B: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是BLDC驱动电路的霍尔位置检测电路,但是这个电路不完全正确,下面是一个参考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是BLDC驱动电路的霍尔位置检测电路,但是这个电路不完全正确,下面是一个参考图

上拉电阻如楼主所示放在传感器测才是正确的做法,如果按你的电路,试想传感器输出为低时,PA0、PA1和PA2的电平情况,很明显是分压后的值,这是不对的。
楼主的电路就是上拉+RC滤波方式。

1. 分压后还是低电平,没问题的;2. 楼主的电路也可以,但是R04要接3.3V电压,单片机端口是3.3V的。另外楼主的电容值可能太大了。

网友D:
电路不全,仅对楼主图局部电路分析,恐怕得不出什么有帮助的答案,只能说是个电阻分压电路,电容起高频去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