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CubeMX 开发stm32H750 需不需有 设置 调试接口?

楼主(2023-06-12):
stm32CubeMX  开发stm32H750  需不需有 设置 调试接口,需不需要把 PA13 设置成 SWDIO ,PA14设置成SWCLK

网友A:
这个不需要吧,只需要硬件上预留这个接口就行了。如果是官方开发板就不用管这个。因为烧录时候上电复位就直接进入烧写调试模式了。

网友B:
你是说用CubeMX设置吗?

网友C:
最好设置上,要不下载器还需要接RESET引脚才行。

网友D:
如果你要调试或者下载程序,就设置上。

网友E:
设置上也是可以的

网友F:
设置串口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