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的地方直接看下面源代码把。 虽然所有资料我会上传至资料,但是还要积分下载,这里我把本项目核心的 M5311 驱动部分代码直接贴上,需要的小伙伴直接看这个就行了 - /******

楼主:
- *
- 正常程序中等待返回指令,不能死等,如果设备没有插卡或者卡不正常,就***启动不了,
- 进入不了正常的门禁程序
- 每个步骤使用函数定义,每个步骤规定尝试次数,使用if判断 即便失败,也能够进入正常程序
- 2020/2/18
- 模组侧 OneNET 数据收发流程
- 序列 命令 描述
- 1 AT+MIPLNOTIFY=0,0,3200,0,5750,1,4,"abcd",0,0,147 数据上传
- 2 AT+MIPLREADRSP=0,32705,1,3200,0,5750,1,4,"abcd",0,0 Read 操作回复
- 3 AT+MIPLWRITERSP=0,25845,2 Write 操作回复
- 4 AT+MIPLEXECUTERSP=0,18166,2 Execute 操作回复
- data type
- 1 string 2 opaque 3 integer 4 float 5 bool
- +MIPLNOTIFY Example
- AT+MIPLNOTIFY=0,1477,3202,0,5600,4,3,"1.2",0,0,35
- OK
- +MIPLEVENT:0,26,35
- AT+MIPLNOTIFY=0,1478,3202,2,5600,4,5,"-0.08",2,1
- OK
- AT+MIPLNOTIFY=0,1478,3202,2,5601,4,3,"-0.08",1,2
- OK
- AT+MIPLNOTIFY=0,1478,3202,2,5602,4,5,"-0.08",0,0
- OK
- 4.6.9. AT+MIPLREADRSP
- +MIPLREADRSP Example
- +MIPLREAD:0,289,3200,0,5750
- AT+MIPLREADRSP=0,289,1,3202,0,5750,1,5,"-0.08",0,0 //"-0.08前面是长度",5 再前面2个是数据类型 1
- OK
- 示例
- +MIPLREAD:<ref>,<mid>,<objid>,<insid>,<resid>
- 参数说明
- <ref>
- OneNET 设备实例 ID。
- <mid>
- 消息 ID。
- <objid>
- Object ID。
- <insid>
- Instance ID,如果为-1,需要读取该 object 下的所有资源。
- <resid>
- Resource ID,如果为-1,需要读取该 instance 下的所有资源。
- +MIPLREAD:0,18172,3200,0,5750
- AT+MIPLREADRSP=0,18172,11 //错误读取
- OK
- +MIPLREAD:0,18172,3200,0,-1
- AT+MIPLREADRSP=0,18172,1,3200,0,5500,5,1,"0",2,1 //最后一个1,第一条报文
- OK
- AT+MIPLREADRSP=0,18172,1,3200,0,5501,3,3,"-12",1,2 //最后一个为2,中间报文
- OK
- AT+MIPLREADRSP=0,18172,1,3200,0,5750,1,4,"test",0,0 //最后一个为0,最后一条报文
- OK
- +MIPLWRITERSP Example
- +MIPLWRITE:0,321,3200,0,5750,1,3,123,0
- AT+MIPLWRITERSP=0,321,2
- OK
- 2020/2/19
- AT+MIPLDISCOVERRSP
- 该命令用于设置指定 object 的所需资源列表。
- 举例:
- /
- 查表可得:此处设定 数字输入 3个资源列表:1、数字输入状态 2、数字输入计数器 3、应用类型
- /
- AT+MIPLDISCOVERRSP=0,3200,1,14,”5500;5501;5750”
- OK
- 说明:设备注册时间例程为 3000S,时间范围为 有符号的 4字节整形 [-2147483648, 2147483647];
- 建议设置为一两天,快到时间更新
- :
- 模组侧设备存活时间更新流程
- 序列 命令 描述
- AT+MIPLUPDATE=0,3000,0 //存活时间更新流程,继续存活3000S
- ******/
- #include"common.h"
- // typedef enum
- // {
- // //! Waiting for the synchronisation +MIPLxxxx
- // GET_SYNC_STATE=0,
- // //!
- // GET_ref_STATE,
- // //!
- // GET_mid_STATE,
- // //!
- // GET_objid_STATE,
- // //!
- // GET_insid_STATE,
- // GET_resid_STATE
- // } STATES_GET_PACKET;
- char* AT = "AT";
- char* AT_RST = "AT+CMRB";
- char* IMEI = "AT+GSN";
- char* IMSI = "AT+CIMI";
- char* Open_led = "AT+CMSYSCTRL=0,2";
- char* Close_sleep = "AT+SM=LOCK_FOREVER";
- // char* RSSI = "AT+CSQ";
- // char* CEREG = "AT+CEREG?";
- char RSSI[] = "AT+CSQ";
- char CEREG[] = "AT+CEREG?";
- /*设置模组侧设备注册码*/
- char* Onenet_key = "AT+MIPLCREATE=56,130038F10003F2002A04001100000000000010196E\
- 62696F7462742E6865636C6F7564732E636F6D3A35363833000131F300080000000000,0,56,0\r\n";//设置模组侧设备注册码
- char* LWM_object_T = "AT+MIPLADDOBJ=0,3303,1,"1",0,1"; //订阅 Object 3303 资源设置
- char* LWM_Resource_T = "AT+MIPLDISCOVERRSP=0,3303,1,4,"5700"";//订阅 Resource 5700 资源设置
- char* LWM_object_H = "AT+MIPLADDOBJ=0,3304,1,"1",0,1";//订阅 Object 3304 资源设置
- char* LWM_Resource_H = "AT+MIPLDISCOVERRSP=0,3304,1,4,"5700""; //订阅 Resource 5700 资源设置
- char* Onenet_connect = "AT+MIPLOPEN=0,65000,30"; //设备登录到 OneNET 平台,一天为86400秒,16位 65535 ,定时65000S,到64500时间更新
- char LWM_object_Pir[] = "AT+MIPLADDOBJ=0,3300,1,"1",0,0"; //3300通用传感器
- char LWM_Resource_Pir[] = "AT+MIPLDISCOVERRSP=0,3303,1,4,"5502"";//订阅 Resource 5502 资源设置 ,bool类型,分别对应进出
- char* Time_refresh = "AT+MIPLUPDATE=0,65000,0"; //平台时间更新
- char* T_begin= "AT+MIPLNOTIFY=0,0,3303,0,5700,4,4,"";
- char* T_end = "",0,0";
- void T_Send_Test(u8 t_data){
- char Send_onenet_T[50] = "";
- sprintf(Send_onenet_T,"AT+MIPLNOTIFY=0,0,3303,0,5700,4,4,"%d",0,0",t_data);
- Iot_SendCmd(Send_onenet_T,"OK",1000);
- }
- /*******************************************************************************
- 发送字符串 并解析返回值是否正确
- cmd为传入值 reply 为校验返回值 wait 为延时
- *******************************************************************************/
- int Iot_SendCmd(char* cmd, char* reply, int wait)
- {
- u8 i;
- memset(&struct_usart3.USART_BUFF, 0, sizeof(struct_usart3.USART_BUFF)); //先清空缓冲区
- struct_usart3.USART_Length = 0;
- printf("[NBiot_SendCmd] %s\r\n 等待时间 %d ms\r\n", cmd,wait);
- delay_ms(100);
- uart3_send_buff((u8*)cmd,strlen(cmd));
- if (wait >= 1000){
- for (i = 0; i < (wait / 1000); i++){
- delay_ms(1000);
- }
- }
- else delay_ms(wait);
- if(strcmp(reply , "") == 0) return 0 ; // 返回值为空
- if (struct_usart3.USART_Length != 0){
- if (strstr((char*)struct_usart3.USART_BUFF, reply)){
- printf("\r\n%s\r\n", struct_usart3.USART_BUFF);
- return 1;
- }
- else if (strstr((char*)struct_usart3.USART_BUFF, "ERROR")){
- printf("ERROR...\r\n");
- return 0;
- }
- else{
- printf("\r\n%s\r\n", struct_usart3.USART_BUFF);
- return 0;
- }
- }
- return 0 ;
- }
- void Iot_SendNOCheck(char* cmd)
- {
- uart3_send_buff((u8*)cmd,strlen(cmd));
- }
- void m5311_on(void)
- {
- //硬件复位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7);
- delay_ms(1200);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7);
- delay_ms(200);
- }
- /**************
- * 重启模块
- *************/
- /**************
- * 重启模块,如果失败,尝试3次
- *************/
- int Rst_mode()
- {
- int res = 0 ;
- int i = 0;
- for(i=0;i<4;i++){
- res = Iot_SendCmd(AT_RST,"READY",3000);
- if(res == 1) return res;
- }
- return res ;
- }
- /**************
- * AT,如果失败,尝试3次
- *************/
- int AT_OK()
- {
- int res = 0 ;
- int i = 0;
- for(i=0;i<4;i++){
- res = Iot_SendCmd(AT,"OK",1000);
- if(res == 1) return res;
- }
- return res ;
- }
- /**************
- * 关闭睡眠,如果失败,尝试3次
- *************/
- int Closesleep_mode()
- {
- int res = 0 ;
- int i = 0;
- for(i=0;i<4;i++){
- res = Iot_SendCmd(Close_sleep,"OK",1000);
- if(res == 1) return res;
- }
- return res ;
- }
- int Check_CEREG()
- {
- int res = 0 ;
- int i = 0;
- for(i=0;i<6;i++){
- res = Iot_SendCmd(CEREG,"1",1500);
- if(res == 1) return res;
- }
- return res ;
- }
- /**************
- * Onenet注册码 ,如果失败,尝试3次
- *************/
- int Onenet_create()
- {
- int res = 0 ;
- int i = 0;
- for(i=0;i<4;i++){
- res = Iot_SendCmd(Onenet_key,"+MIP",1500);
- if(res == 1) return res;
- }
- return res ;
- }
- /*
- 订阅Object,LWM2M协议标准
- */
- int Lwm2m_object_Pir()
- {
- int res = 0 ;
- int i = 0;
- for(i=0;i<4;i++){
- res = Iot_SendCmd(LWM_object_Pir,"OK",1000);
- if(res == 1) return res;
- }
- return res ;
- }
- int Lwm2m_object_T()
- {
- int res = 0 ;
- int i = 0;
- for(i=0;i<4;i++){
- res = Iot_SendCmd(LWM_object_T,"OK",1000);
- if(res == 1) return res;
- }
- return res ;
- }
- int Lwm2m_object_H()
- {
- int res = 0 ;
- int i = 0;
- for(i=0;i<4;i++){
- res = Iot_SendCmd(LWM_object_H,"OK",1000);
- if(res == 1) return res;
- }
- return res ;
- }
- /*
- 订阅Resource
- */
- int Lwm2m_resource_Pir()
- {
- int res = 0 ;
- int i = 0;
- for(i=0;i<4;i++){
- res = Iot_SendCmd(LWM_Resource_Pir,"OK",1000);
- if(res == 1) return res;
- }
- return res ;
- }
- int Lwm2m_resource_T()
- {
- int res = 0 ;
- int i = 0;
- for(i=0;i<4;i++){
- res = Iot_SendCmd(LWM_Resource_T,"OK",1000);
- if(res == 1) return res;
- }
- return res ;
- }
- int Lwm2m_resource_H()
- {
- int res = 0 ;
- int i = 0;
- for(i=0;i<4;i++){
- res = Iot_SendCmd(LWM_Resource_H,"OK",1000);
- if(res == 1) return res;
- }
- return res ;
- }
- /**************
- * Onenet登录 ,如果失败,尝试3次
- *************/
- int Onenet_sign_in()
- {
- int res = 0 ;
- int i = 0;
- for(i=0;i<4;i++){
- res = Iot_SendCmd(Onenet_connect,"OK",1000); //测试查看返回结果再确定如何使用
- if(res == 1) return res;
- }
- return res ;
- }
- int Onenet_time_refresh()
- {
- int res = 0 ;
- int i = 0;
- for(i=0;i<4;i++){
- res = Iot_SendCmd(Time_refresh,"OK",1000); //测试查看返回结果再确定如何使用
- if(res == 1) return res;
- }
- return res ;
- }
- /*
- 采用这种逻辑,产品不会因为NB网络问题导致,正常的门禁播报不能实现
- */
- #ifdef TTEST
- void m5311_init(void)
- {
- m5311_on();
- }
- #else
- void m5311_init(void)
- {
- m5311_on();
- printf("等待软复位……\r\n");
- if(Rst_mode()){
- if(AT_OK()){
- printf("复位成功……,AT指令测试成功,打开LED指示灯\r\n");
- Iot_SendCmd(Open_led, "OK", 1000);//打开LED指示灯,正常程序不需要
- if(Closesleep_mode()){
- printf("关闭睡眠模式,查询NB卡的IMEI和IMSI\r\n");
- Iot_SendCmd(IMEI,"OK", 1000); //获取IMEI
- Iot_SendCmd(IMSI,"OK", 1000); //获取IMSI
- printf("查看信号质量\r\n");
- if(Check_CEREG()){
- printf("信号正常,一切准备就绪\r\n");
- }
- }
- }
- }
- }
- #endif
- /*****
- onenet 连接
- while (!Send_NBIOT(Onenet_key, "+MIP", 500)); //这个消息经常返回出错,原因不明。
- while (!Send_NBIOT(LWM_object_T, "OK", 1000));
- while (!Send_NBIOT(LWM_Resource_T, "OK", 1000));
- while (!Send_NBIOT(LWM_object_H, "OK", 1000));
- while (!Send_NBIOT(LWM_Resource_H, "OK", 1000));
- while (!Send_NBIOT(Onenet_connect, "OK", 1000));
- Serial.println("Connect_onenet!!!");
- *******/
- #ifdef TTEST
- void onenet_init(void)
- {
- printf("开始测试……,请手动输入指令\r\n");
- }
- #else
- void onenet_init()
- {
- printf("开始创建设备,如果创建过,返回错误也没关系,直接跳过这一步\r\n");
- Onenet_create();
- Lwm2m_object_Pir();
- Lwm2m_resource_Pir();
- if(Onenet_sign_in()){
- printf("ONENET 登录成功!\r\n");
- }
- else;
- Onenet_ON = TRUE; //这里不好判断是不是真的连接上了,所以初始化以后目前都认为是连接上了
- }
- #endif
- /*
- 数据处理
- 缓存数据处理判断先测试一下,空闲标志位 = 1时候处理,
- 再测试 长度 部位0 情况处理。
- 有一个问题,就是缓存什么时候清空,应该是判断完了以后就清空,要不人随时可能来数据,冲乱数据位
- void T_Send_Test(u8 t_data){
- char Send_onenet_T[50] = "";
- sprintf(Send_onenet_T,"AT+MIPLNOTIFY=0,0,3303,0,5700,4,4,"%d",0,0",t_data);
- Iot_SendCmd(Send_onenet_T,"OK",1000);
- }
- */
- void EXECUTER_back(char *cmd)
- {
- char Send_EXECUTER_back[50] = "";
- sprintf(Send_EXECUTER_back,"AT+MIPLEXECUTERSP=0,%s,2",cmd);
- Iot_SendNOCheck(Send_EXECUTER_back);
- printf("%s\r\n",Send_EXECUTER_back);
- }
- void call_back()
- {
- u8 i = 0;
- u8 j = 0;
- u8 u8Count =0;
- char msg[10] = {0};
- if(struct_usart3.flag == 1){
- printf("收到服务器数据:%s \r\n",struct_usart3.USART_BUFF);
- if (strstr((char*)struct_usart3.USART_BUFF, "+MIPLEXECUTE")){
- printf("指令数据……\r\n");
- if(strstr((char*)struct_usart3.USART_BUFF, "chone")){command_on = TRUE;command = 1;}
- else if(strstr((char*)struct_usart3.USART_BUFF, "chtwo")){command_on = TRUE;command = 2;}
- else if(strstr((char*)struct_usart3.USART_BUFF, "chthree")){command_on = TRUE;command = 3;}
- else if(strstr((char*)struct_usart3.USART_BUFF, "chfour")){command_on = TRUE;command = 4;}
- else if(strstr((char*)struct_usart3.USART_BUFF, "chfive")){command_on = TRUE;command = 5;}
- else if(strstr((char*)struct_usart3.USART_BUFF, "chsix")){command_on = TRUE;command = 6;}
- else if(strstr((char*)struct_usart3.USART_BUFF, "chseven")){command_on = TRUE;command = 7;}
- else if(strstr((char*)struct_usart3.USART_BUFF, "cheight")){command_on = TRUE;command = 8;}
- else if(strstr((char*)struct_usart3.USART_BUFF, "chnine")){command_on = TRUE;command = 9;}
- else if(strstr((char*)struct_usart3.USART_BUFF, "chten")){command_on = TRUE;command = 10;}
- else;
- //+MIPLREAD:0,289,3200,0,5750
- //AT+MIPLREADRSP=0,32705,1,3200,0,5750,1,4,"abcd",0,0 Read 操作回复,
- //+MIPLEXECUTE:0,51638,3301,0,5601,4,"ping"
- //AT+MIPLEXECUTERSP=<ref>,<msgid>,<result>
- //AT+MIPLEXECUTERSP=0,51638,2
- for(i=0;i<strlen(struct_usart3.USART_BUFF);i++){
- if((char)struct_usart3.USART_BUFF == ':') break;
- }
- i++;//0
- i++;//,
- i++;//数字第一位,这里如果不继续加一位,下面的for会直接跳出,因为第一个if就是','
- u8Count =i;
- for(;i<(strlen(struct_usart3.USART_BUFF)-u8Count);i++){
- if((char)struct_usart3.USART_BUFF != ','){
- msg[j++] = struct_usart3.USART_BUFF;
- }
- else break;
- }
- printf("指令回复……\r\n");
- EXECUTER_back(msg);
- printf("指令回复完毕……\r\n");
- }
- else if(strstr((char*)struct_usart3.USART_BUFF, "+MIPLWRITE")){
- printf("写数据……\r\n");
- }
- else if(strstr((char*)struct_usart3.USART_BUFF, "+MIPLREAD")){
- printf("读数据……\r\n");
- }
- else printf("不需要的数据\r\n");
- printf("清楚缓存……\r\n");
- struct_usart3.flag = 0;
- struct_usart3.USART_Length = 0;
- memset(&struct_usart3.USART_BUFF, 0, sizeof(struct_usart3.USART_BUFF)); //清空缓冲区
- }
- }

四、云平台部分云平台设置部分,使用截图演示一遍。
4.1 创建添加产品在 OneNET 主界面右上角 进入控制台 界面,选择NB-IoT物联网套件,如图:

进入NB-IoT物联网套件页面以后,如果以前有产品会有产品列表:

这里我们点击添加产品:

4.2 添加设备点击需要添加设备的产品进行添加设备,按如下操作:

这里填写的 IMEI 和 IMSI 是根据上文 3.3 M5311初始化函数获取到的,新的 SIM卡添加设备需要在 第一次上电的时候查看一下这两个参数:
这里我就不添加了,直接用以前的设备做个展示:

添加好了设备以后模块通过我们的正常流程就能与 OneNET 交互信息了,里面的一些详情和资源可以自己研究查看一下,比如资源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