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的PHY芯片复位管脚如何配置

楼主(2023-06-12):
MA35D1的PHY芯片复位管脚如何配置

网友A:
将复位管脚连接到相应的外部设备,如电阻、电容等。
设置复位管脚的模式,例如上拉、下拉或三态等。
配置复位管脚的时间和周期,这通常需要与系统的时钟和其他硬件模块配合设置。
在需要复位芯片时,通过控制复位管脚的状态来实现复位操作

网友B:
要配置MA35D1的复位管脚,可能需要查阅相应的数据手册或参考MA35D1的规格书。通常,PHY芯片的复位管脚是低电平复位,即当管脚处于低电平时,芯片会被复位为默认状态。因此,你可以将复位管脚连接到逻辑低电平(例如接地)来配置芯片进行软件复位

网友C:
话说,新唐没有相关的底层配置工具吗?

网友D:
复位管脚通常用于将芯片配置为默认状态或进行软件复位

网友E:
你可以找个例程啊,他家肯定有这方面的例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