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6F987C 从EMMC无法正常启动的问题

楼主(2023-06-12):
1.采用MA35D16A887C+东芝EMMC THGBMNG5D1LBAIL,已经完成调试,并且能够正常从EMMC启动。
2.现在采用MA35D16F987C + 东芝EMMC THGBMNG5D1LBAIL,能够正常从SD卡启动,但是没法从EMMC启动。且通过从SD卡启动的方式将其他功能都完全调试OK。
3.只打印出以下信息
MA35D1 IBR 20211029
RTC power on
SD1 Boot
Timeout for status update.

网友A:
这两个芯片的启动方式和设置上是否是一样的,你看看两个的手册这部分的对比。

网友B:
你都能正常从EMMC启动了啊,咋又不好使了?

网友C:
使用的是MA35D16A887C和MA35D16F987C ,型号不一样,是不是做的两个板子。重点检查下emmc的电路是否有区别。
从log信息看没有进入到emmc,检查下emmc的电路是否有问题,比如下面原因导致的问题:
在 IBR 中判断不到 SD1,原因是 SD1_nCD 脚因外部线路一直检测到高电平导致,把 R23
去掉后正常

网友D:
你说的能正常从EMMC启动,现在又只能从SD卡启动?

网友E:
是不是EMMC坏掉了?

网友F:
按理来说,你启动的方式应该设置为EMMC,好像就行了

网友G:
信息有点少啊,你确定之前调试好EMM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