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 IOT开发板千兆网口性能验证问题

楼主(2023-06-13):
使用MA35D1 IOT开发板,用iperf3工具验证网口打流(UDP方式)性能,千兆网口有问题:

现象:
1. 百兆口(CON7)正常:100M发送带宽,双向分别验证速率正常,无丢包。
2. 千兆口(CON6)不正常:
(1)CPU端发送,网口端收:指定带宽900Mb测试,只能支持300~480Mb, 并伴有少量丢包。
(2)网口端发送,CPU端收:指定带宽900Mb测试,接收基本都丢包;
                                          指定带宽降到150Mb左右测试,才能基本稳定,少量丢包。

测试架构:

配置说明:
PC1 接开发板VCOM口,控制CPU;
PC2 接到千兆或者百兆口;
千兆PHY(eth0)配置 IP: 192.168.1.254
百兆PHY(eth1)配置 IP: 10.194.24.254

测试指令:
iperf3 -c 10.194.24.254 -u -b 100M -t 10
iperf3 -s

iperf3 -c 10.194.24.254 -u -b 100M -t 10 -R
iperf3 -s

iperf3 -c 192.168.1.254 -u -b 900M -t 10
iperf3 -s

iperf3 -c 192.168.1.254 -u -b 900M -t 10 -R
iperf3 -s

iperf3 -c 192.168.1.254 -u -b 150M -t 10
iperf3 -s

iperf3 -c 192.168.1.254 -u -b 150M -t 10 -R
iperf3 -s

网友A:
是不是你网线不支持千兆网啊

网友B:
千兆是不正常,不正常体现什么现象啊?

网友C:
一般网线 有些时候不支持千兆的

网友D:
看你网线吧,网线咋接的

网友E:
你开发板支持千兆吗?

网友F:
你是接的路由器吗?路由支持千兆吗?

网友G:
最好是直连,ping一下看看能不能通

网友H:
之前我遇到过,就是网线支持10M。我家是千兆的网,都只能用10M

网友I:
1.在MA35D1输入以下参数,增大缓存大小:
# echo 16777216 > /proc/sys/net/core/rmem_max
# echo 16777216 > /proc/sys/net/core/rmem_default
2.修改kernel以下配置,优化kernel处理速度:
General setup -> Compiler optimization level for performance -O2

网友J:
换根网线最好,可以判断是不是网线的事儿

网友K:
你看看手册,是不是千兆的配置不对啊

网友L:
没用过,不过一般硬件只要说支持千兆,肯定是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