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经验分享] C语言知识:温度转换

楼主(2023-06-12):
例1:有人用温度计测量出用华氏温度98°F,现在要求用C语言实现把它转换为以摄氏法表示的温度。

解题思路:这个问题的算法很简单,关键在于找到二者之间的转化公式,摄氏度等于九分之五乘以华氏度减去32的积,也就是:
centigrade=(5.0/9)*(f_Degree-32);

源代码演示:
#include<stdio.h>//头文件
int main() //主函数
{
   float f_Degree,centigrade; //定义浮点型变量
   f_Degree=98.0;//初始化华氏度变量
   centigrade=(5.0/9)*(f_Degree-32);//注意此处应该是5.0
   printf("华氏度98的摄氏度为:%f\n",centigrade);//输出结果
   return 0;//函数返回值为0
}

编译结果:
华氏度98的摄氏度为:36.666668
--------------------------------
Process exited after 1.796 seconds with return value 0
请按任意键继续. . .

读者应该会很容易的看懂这道例题,但是有一点需要读者格外的注意,就是这行代码
centigrade=(5.0/9)*(f_Degree-32);

如果写成
centigrade=(5/9)*(f_Degree-32);

那么就会出现逻辑性错误,如下输出:
华氏度98的摄氏度为:0.000000
--------------------------------
Process exited after 1.967 seconds with return value 0
请按任意键继续. . .

因为在C语言中不声明格式,这种整数相除的被除数比除数大的,会直接等于0,没有小数点后面的数字。

网友A(2023-07-25):
我们常用的温度采集转换是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的吧

网友B:
这两个温度体系之间的关系是线性的吗

网友C:
这种直接进行乘除法的计算 对单片机的要求是不是比较高

网友D:
如果温度转换公式的算法比较复杂的话如何解决呢

网友E: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温度的单位统一一下呢

网友F(2023-12-05):
温度转换其实也是相互数据进行专制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温度体现是一个固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