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ERTC的唤醒事件属于中断吗?

楼主(2023-06-12):
在学习这个 ERTC的时候看到描述为事件,那么发生了这个唤醒事件后,与单片机中断是一个意思吗,需不需要清理标志位的操作?

楼主:
周期性唤醒功能用于周期性自动唤醒低功耗模式,唤醒周期由 VAL[15:0]设定。当唤醒计数器值由VAL 值递减至 0 时,WATF 标志置 1,产生唤醒事件,同时唤醒计数器值重载 VAL 值。
这里提到了WATF标志位置位,那么完成相关工作后需要手动清零操作吗?

网友A:
应该是需要的。

网友A:
在手册里搜关键字:清,就看到所有跟清除有关的操作了。

网友A:
这里有个实例,应该就是你问的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个实例,应该就是你问的这个问题。

非常感谢大佬。

网友B:
事件是不会触发中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