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ERTC闹钟功能的使用方法

楼主(2023-06-12):
main文件
int main(void)
{
exint_init_type exint_init_struct;
ertc_time_type time;
uint32_t temp = 0;

/*初始化系统时钟 */
system_clock_config();

/*配置 NVIC 优先级组 */
nvic_priority_group_config(NVIC_PRIORITY_GROUP_4);

/* 初始化 ATSTART 板子资源 */
at32_board_init();
/*初始化串口*/
uart_init(115200);
/* 开启 PWC 时钟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PWC_PERIPH_CLOCK, TRUE);
/* 使能电池供电域写保护 */
pwc_battery_powered_domain_access(TRUE);

if (ertc_bpr_data_read(ERTC_DT1) != 0x1234)
{
/* 打印信息 */
printf("ertc has not been initialized\r\n\r\n");

/* ERTC 初始化 */
ertc_config();
}
else
{
/* 打印信息 */
printf("ertc has been initialized\r\n\r\n");

/* 等待 ERTC 寄存器同步,最多需要 2 个 ERTC_CLK */
ertc_wait_update();
/* 清除闹钟标志 */
ertc_flag_clear(ERTC_ALAF_FLAG);
/* 清除 exint 挂起标志 */
exint_flag_clear(EXINT_LINE_17);
}
/* 显示当前的 ertc 时间和闹钟时间 */
ertc_time_show();
ertc_alarm_show();
printf("\r\n");

/* 闹钟初始化 */
exint_default_para_init(&exint_init_struct);
exint_init_struct.line_enable = TRUE;
exint_init_struct.line_mode = EXINT_LINE_INTERRUPUT;
exint_init_struct.line_select = EXINT_LINE_17;
exint_init_struct.line_polarity = EXINT_TRIGGER_RISING_EDGE;
exint_init(&exint_init_struct);

/* 使能闹钟中断 */
nvic_irq_enable(ERTCAlarm_IRQn, 0, 1);
while(1)
{
/* 获取当前日历 */
ertc_calendar_get(&time);

if(temp != time.sec)
{
temp = time.sec;

/* 打印日期:年-月-日 */
printf("%02d-%02d-%02d ",time.year, time.month, time.day);

/* 打印时间:时:分:秒 */
printf("%02d:%02d:%02d\r\n",time.hour, time.min, time.sec);
}
}
}
ERTC 初始化 ertc_config 函数代码描述
void ertc_config(void)
{
/* 开启 PWC 时钟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PWC_PERIPH_CLOCK, TRUE);

/* 使能电池供电域写保护 */
pwc_battery_powered_domain_access(TRUE);
/* 复位电池供电域寄存器 */
crm_battery_powered_domain_reset(TRUE);
crm_battery_powered_domain_reset(FALSE);

#if defined (ERTC_CLOCK_SOURCE_LICK)
/* 使能 LICK 时钟 */
crm_clock_source_enable(CRM_CLOCK_SOURCE_LICK, TRUE);
/* 等待 LICK 时钟稳定 */
while(crm_flag_get(CRM_LICK_STABLE_FLAG) == RESET)
{
}
/* 选择 ERTC 时钟源 */
crm_ertc_clock_select(CRM_ERTC_CLOCK_LICK);

/* ertc second(1hz) = ertc_clk(lick) / (ertc_clk_div_a + 1) * (ertc_clk_div_b + 1) */
ertc_clk_div_b = 255;
ertc_clk_div_a = 127;
#elif defined (ERTC_CLOCK_SOURCE_LEXT)
/* 使能 LEXT 时钟 */
crm_clock_source_enable(CRM_CLOCK_SOURCE_LEXT, TRUE);
/* 等待 LEXT 时钟稳定 */
while(crm_flag_get(CRM_LEXT_STABLE_FLAG) == RESET)
{
}
/* 选择 ERTC 时钟源 */
crm_ertc_clock_select(CRM_ERTC_CLOCK_LEXT);
/* ertc second(1hz) = ertc_clk / (ertc_clk_div_a + 1) * (ertc_clk_div_b + 1) */
ertc_clk_div_b = 255;
ertc_clk_div_a = 127;
#endif
/* 使能 ERTC 时钟 */
crm_ertc_clock_enable(TRUE);
/* 复位所有 ERTC 寄存器 */
ertc_reset();
/* 等待 ERTC 寄存器同步,最多需要 2 个 ERTC_CLK */
ertc_wait_update();

/* 配置 ERTC 分频器 */
ertc_divider_set(ertc_clk_div_a, ertc_clk_div_b);

/* 配置 ERTC 小时格式为 24 小时格式 */
ertc_hour_mode_set(ERTC_HOUR_MODE_24);

/* 设置日期: 2021-05-01 */
ertc_date_set(21, 5, 1, 5);

/* 设置时间: 12:00:00 */
ertc_time_set(12, 0, 0, ERTC_AM);

/* 设置闹钟 12:00:10 */
ertc_alarm_mask_set(ERTC_ALA, ERTC_ALARM_MASK_DATE_WEEK);
ertc_alarm_week_date_select(ERTC_ALA, ERTC_SLECT_DATE);
ertc_alarm_set(ERTC_ALA, 1, 12, 0, 10, ERTC_AM);

/* 使能闹钟中断 */
ertc_interrupt_enable(ERTC_ALA_INT, TRUE);
/* 开启闹钟 */
ertc_alarm_enable(ERTC_ALA, TRUE);

ertc_flag_clear(ERTC_ALAF_FLAG);

/* 指示 ERTC 初始化 */
ertc_bpr_data_write(ERTC_DT1, 0x1234);
}
闹钟中断函数代码描述
void ERTCAlarm_IRQHandler(void)
{
if(ertc_flag_get(ERTC_ALAF_FLAG) != RESET)
{
/* 显示闹钟 */
ertc_alarm_show();

at32_led_on(LED2);

/* 清除闹钟标志 */
ertc_flag_clear(ERTC_ALAF_FLAG);

/* 清除 EXINT 标志 */
exint_flag_clear(EXINT_LINE_17);
}
}
最后中断处理程序的清理标志位很重要,如果不清理没法正常进入下一个周期的循环。

楼主:
贴代码要像我这样贴啊,不然看起来费劲。用专门的代码框贴。

网友A:
这代码框看起来挺不习惯的

网友B:
实时时钟 (ERTC) 是一个独立的 BCD 定时器/计数器

网友C:
ERTC 提供一个日历时钟、一个可编程闹钟中断

网友D:
ERTC两个 32 位寄存器包含二进码十进数格式 (BCD) 的秒、分钟、小时(12 或 24 小时制)、星期几、日期、
月份和年份。此外,还可提供二进制格式的亚秒值

网友E:
上电复位后,所有 ERTC 寄存器都会受到保护,以防止可能的非正常写访问

网友F:
无论器件状态如何(运行模式、低功耗模式或处于复位状态),只要电源电压保持在工作范围内, ERTC
便不会停止工作

网友G:
可以使用数字校准功能对晶振精度的偏差进行补偿

网友H:
ERTC模块可以提供精确的时间和日期信息,以及闹钟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