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SMT贴片红胶使用过程拉丝的原因?如何解决?

楼主(2023-06-12):
我们都知道贴片红胶的作用,说简单点就是使零件牢固地粘贴于PCB表面,防止其掉落,但是在使用时出现拉丝现象,胶就会随机的掉在PCB其它地方及元器件上,明显的就是影响到PCB的外观,严重的影响到电子产品使用,出现拉丝是有多种因素造成,有工艺方面、有材料方面、有胶水方面、环境方面等,现在施奈仕就和大家分享下一些贴片红胶出现拉丝的因素和解决方法。

一、点胶速度快
       一款合适的贴片胶均有其固定的性能指标,比如粘度、触变指数等,去满足一个固定的生产工艺需求,但是部分用户在不了解胶水性能下,为提高生产效率,把点胶速度提高,却忽略了产品本身性能满足不了新工艺的需求,在点胶速度突然加快,触变性跟不上,就容易带起胶水,出现拉丝现象,解决方案是在需要加快生产效率改变工艺前咨询生产厂家,确定目前产品性能是否能满足新工艺,不能满足,可以要求厂家提供解决方案,防止异常出现。

二、使用前未搅拌均匀
       贴片红胶我们都知道是属于具有高触变性的材料,目的就是解决生产拉丝现象,但是反应触变性的指数是触变指数,触变指数的大小和粘度是有一定关系,在印刷过程或者点胶时,出现随机性或者概率性的拉丝现象,可以考虑胶水出现局部粘度不均匀,导致触变性出现局部不一样,此时可以将红胶打出,搅拌均匀在继续使用。

三、印刷网问题
       贴片红胶使用工艺一般是印刷和点胶,现在要说的是印刷网的问题,首先就要了解选择印刷网的材料,比如金属,塑料等,金属印刷网一般是钢网、铜网,如果印刷孔不光滑,没有抛光,在印刷过程会产生拉丝,选择使用塑料印刷网时,就要选择合适的贴片红胶,因为有些配方红胶是不适合使用在塑料材质上的,还有再提一下印刷网的清洁度也是其中原因之一,所以了解印刷网的要求,也可以避免生产出现拉丝现象。

四、胶水本身问题
       这里说的胶水本身问题主要是由于存储过程由一些原因造成贴片红胶性能品质发生变化,比如存储环境不符,一般存储要求是低温存储,高温下,胶水长时间就会增稠,从而使用易出现拉丝;存储环境湿度过大,密封性不好导致吸潮或者胶水本身吸潮速度太快,导致红胶坍塌,也会导致使用过程拉丝,所以红胶存储环境要保持低温干燥,可以防止胶水受外界影响导致胶水品质变化。

感谢分享

网友A:
出现拉丝是有多种因素造成,有工艺方面、有材料方面、有胶水方面、环境方面等

网友B(2023-07-26):
红胶存储环境要保持低温干燥,可以防止胶水受外界影响导致胶水品质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