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编译官方LIN代码出错

楼主(2023-06-12):
还不太会这个编译器,求大神指点!

楼主:
已解决

@Janet00 :好的
@ljm9823 :把inc src system .c systen .h 文件加入 但是我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请问  这个头文件应该去哪里找啊,和正点原子的头文件相同吗

网友A:
头文件路径没设置对

谢谢 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