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必看!全志T113-i+玄铁HiFi4核心板硬件说明资料分享

楼主(2023-06-12):
#申请原创# #每日话题#
硬件资源
SOM-TLT113核心板板载CPU、ROM、RAM、晶振、电源、LED等硬件资源,并通过邮票孔连接方式引出IO。

图 1 核心板硬件框图

图 2

图 3

CPU
核心板CPU型号为全志科技T113-i,LFBGA封装,工作温度为-40°C~85°C,引脚数量为337个,尺寸为13mm*13mm。
T113-i处理器架构如下:
表 1
T113-i
全志科技T113-i,22nm
2x ARM Cortex-A7,主频高达1.2GHz
1x HiFi4 DSP,主频高达600MHz
1x 玄铁C906 RISC-V(64bit),主频高达600MHz
Decoder
H.265 MP@L5.0 up to 4K@30fps
H.264 BP/MP/HP@L5.0 up to 4K@24fps
MPEG-4 SP/ASP L5.0 up to 1080p@60fps
MPEG-2/MPEG-1 MP/HL up to 1080p@60fps
JPEG/Xvid/Sorenson Spark up to 1080p@60fps
MJPEG up to 1080p@30fps
Encoder
JPEG/MJPEG up to 1080p@60fps

图 4 T113-i处理器功能框图

ROMNAND FLASH
核心板通过SPI0(CS0)总线连接工业级NAND FLASH,型号兼容兆易创新(GigaDevice)公司的GD5F2GQ5UEYIG(256MByte),江波龙(Longsys)公司的F35SQA002G(256MByte)。
eMMC
核心板通过SMHC(主机控制器)连接至eMMC,使用SDC2总线,采用4bit数据线。eMMC型号为康盈(KOWIN)公司的KAS0411D(4GByte)。
备注:由于SDC2与SPI0总线存在引脚复用关系,因此核心板可选贴eMMC或NAND FLASH。
RAM
核心板通过专用SDRAM总线连接1片DDR3,采用16bit数据线。DDR3型号兼容紫光国芯(UniIC)公司的SCB15H1G160AF-13KI(128MByte)、SCB13H2G160EF-09NI(256MByte)和SCB13H4G160AF-11MI(512MByte),力积存储(ZENTEL)公司的A3T1GF40CBF-GMLI(128MByte),以及江波龙(Longsys)公司的F60C1A0002-M69W(256MByte)和F60C1A0004-M79W(512MByte),支持DDR3-1600工作模式(800MHz)。
晶振
核心板采用两个工业级晶振Y1和Y2。Y1晶振时钟频率为24MHz,为CPU提供系统时钟源。Y2晶振时钟频率为32.768KHz,用作CPU内部RTC使用。
电源
核心板采用分立电源供电设计,所选电源方案均满足工业级环境使用要求。电源系统设计满足系统的供电和CPU上电、掉电时序要求,采用5V直流电源供电。
LED
核心板板载3个LED。其中LED0为电源指示灯,系统上电后默认会点亮。LED1和LED2为用户可编程指示灯,分别对应F2/PC0和F1/PC1两个引脚,高电平点亮。

图 5

图 6

外设资源
核心板通过邮票孔引出的主要外设资源及性能参数,如下表所示。
表 2
外设资源
数量
性能参数
CSI
支持8位DVP并行接口传输,支持1080P@30fps;
CVBS IN
CVBS输入,支持NTSC和PAL制式;
CVBS OUT
CVBS输出,支持NTSC和PAL制式;
LVDS DISPALY
包含LVDS0、LVDS1输出,最高支持1080p@60fps;
备注:LVDS0、LVDS1与LCD0(RGB DISPLAY)引脚复用,同时LVDS0与MIPI DSI引脚复用;
RGB DISPALY
LCD0输出,最高支持1080P@60fps;
MIPI DSI
包含4个数据通道,最高支持1200P@60fps;
符合MIPI DSI V1.01和MIPI D-PHY V1.00;
Audio Codec
包含2通道DAC,采样率8KHz~192KHz;
包含3通道ADC,采样率8KHz~48KHz;
包含3路单声道MIC IN、1路立体声LINE IN、1路立体声FM IN;包含1路立体声差分LINE OUT、1路立体声H/P(Headphone) OUT;
USB DRD
USB2.0(USB0),支持DRD模式;
支持高速模式(480Mbps)、全速模式(12Mbps)、低速模式(1.5Mbps);
USB HOST
USB2.0(USB1);
支持高速模式(480Mbps)、全速模式(12Mbps)、低速模式(1.5Mbps);
SMHC
支持SD3.0,SDIO3.0,MMC5.0协议;
SDC0:4位数据总线(推荐作为底板Micro SD功能);
SDC1:4位数据总线;
SDC2:4位数据总线;
备注:核心板板载eMMC已使用SDC2,未引出至邮票孔引脚;
TWI(I2C)
支持标准模式(100Kbps)和高速模式(400Kbps);
SPI
支持SPI模式和DBI(Display Bus Interface)模式;
支持Master Mode、Slave Mode;
每路SPI支持1个片选信号;
最高支持100MHz工作频率;
备注:核心板板载NAND FLASH已使用SPI0,未引出至邮票孔引脚;并且SPI0与SDC2存在引脚复用关系;
UART
支持4Mbps波特率(64MHz APB时钟);
支持硬件或软件流控;
PWM
支持0~100%可调占空比,支持PWM输出、输入捕获,输出频率为0~24MHz或100MHz;
Ethernet
1路EMAC,支持RMII/RGMII PHY接口(10/100/1000Mbps);
GPADC
12位SAR型A/D转换器,采样频率高达1MHz;
TPADC
12位SAR型A/D转换器,采样频率高达1MHz,支持4线电阻式触摸屏检测输入;
LRADC
6位A/D转换器,采样频率高达2KHz,支持保持键和通用键;
LEDC
支持1024个LED串行连接,LED数据传输速率高达800Kbps;
I2S/PCM
全双工,采样率8KHz~384KHz;
DMIC
最高支持8通道,采样率8KHz~48KHz;
OWA
One Wire Audio,兼容S/PDIF协议;
CIR
包含CIR TX、CIR RX,可通过红外线进行远程控制;
CAN
支持CAN 2.0A和CAN 2.0B协议;
JTAG
包含ARM、RISC-V和HiFi4 DSP JTAG;

引脚说明引脚排列
核心板邮票孔引脚采用2x 30pin + 2x 40pin,共140pin规格,引脚排列如下图所示。

图 7 核心板引脚排列示意图

电气特性工作环境
表 10
环境参数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工作温度
-40°C
/
85°C
存储温度
-50°C
/
90°C
工作湿度
35%(无凝露)
/
75%(无凝露)
存储湿度
35%(无凝露)
/
75%(无凝露)
工作电压
/
5.0V
/
功耗测试
表 11
工作状态
电压典型值
电流典型值
功耗典型值
空闲状态
5.0V
0.12A
0.60W
满负荷状态
5.0V
0.22A
1.10W
备注:功耗基于TLT113-EVM评估板测得。测试数据与具体应用场景有关,仅供参考。
空闲状态:系统启动,评估板不接入其他外接模块,不执行程序。
满负荷状态:系统启动,评估板不接入其他外接模块,运行DDR压力读写测试程序,2个ARM Cortex-A7核心使用率约为100%。

热成像图
核心板在常温环境、自然散热(不安装散热片与风扇)、满负荷状态下,稳定工作10min后,测得热成像图如下所示。
备注:不同测试条件下结果会有所差异,请参考测试结果,并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选择散热方式。

图 8
机械尺寸
核心板主要硬件相关参数如下所示,仅供参考。
表 12
PCB尺寸
35mm*45mm
PCB层数
8层
元器件最高高度
1.33mm
PCB板厚
1.6mm
重量
NAND FLASH配置:7.1g
eMMC配置:7.3g

图 9

图 10
元器件最高高度:指核心板最高元器件水平面与PCB正面水平面的高度差。核心板最高元器件为CPU(U1)。

图 11

底板设计注意事项

最小系统设计
基于SOM-TLT113核心板进行底板设计时,请务必满足最小系统设计要求,具体如下。

电源设计说明
  • VDD_5V_SOM
VDD_5V_SOM为核心板的主供电输入,电源功率建议参考评估板按最大10W进行设计。

图 12
VDD_5V_SOM在核心板内部未预留总电源输入的储能大电容,底板设计时请参照评估底板原理图,在靠近邮票孔焊盘位置放置100~220uF储能大电容。

图 13

2.VDD_5V_MAIN & VDD_3V3_MAIN & VDD_1V8_MAIN

VDD_5V_MAIN、VDD_3V3_MAIN、VDD_1V8_MAIN为底板提供的外设电源。为了使VDD_5V_MAIN、VDD_3V3_MAIN、VDD_1V8_MAIN满足处理器的上电、掉电时序要求,推荐使用VDD_3V3_SOM来控制DCDC电源使能。

图 14

图 15

图 16
3.系统启动配置
F5/PC5/BOOT_SEL1、H3/PC4/BOOT_SEL0引脚在CPU内部已默认上拉处理,并且核心板内部系统启动配置电路同时对F5/PC5/BOOT_SEL1、H3/PC4/BOOT_SEL0引脚进行设计(详情请查看引脚说明)。核心板已分别支持Micro SD、NAND FLASH和eMMC启动,评估底板无需再次设计系统启动配置电路。

图 17
系统复位信号
  • M2/RESETn
M2/RESETn为CPU的复位输入、输出引脚,可通过按键复位CPU,或CPU输出控制外设接口的复位。
备注:M2/RESETn复位输出信号在VDD_5V_SOM电源输入92.5ms后将拉高至高电平,若底板外设使用M2/RESETn作为系统复位信号,请注意电源上电时序设计。
  • A18/FEL
A18/FEL为CPU固件强制烧录引脚,硬件系统未上电时将A18/FEL接地,上电后再将A18/FEL释放,则系统进入固件升级模式(通过USB0)。

其他设计注意事项保留Micro SD卡接口
评估底板通过SDC0总线引出Micro SD接口,主要用于调试过程中使用Linux系统启动卡来启动系统,或批量生产时可基于Micro SD卡快速固化系统至NAND FLASH或eMMC,底板设计时建议保留此外设接口。
保留UART0接口
评估底板将UART0通过CH340T芯片引至Type-C接口,作为系统调试串口使用,底板设计时建议保留UART0作为系统调试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