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硬件SPI驱动W5500网口

楼主(2023-06-12):
我有一块STM32F303板子,用它驱动SPI接口W5500网口,硬件SPI.现在TCP服务器,UDP都好了,就差TCP客户端了。以前用其他单片机写这个程序
TCP服务器搞好了:
S0_Mode=TCP_SERVER;改成S0_Mode=TCP_CLIENT;就好了。
可是奇怪了,F303的板子就例外了.我发现可以拼通,读写寄存器也对,就是连不上。
哪位高手遇到过这种情况,谢谢!

网友A:
是不是网线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网线有问题啊

没问题。TCP服务器和UDP都可以。

网友B:
TCP服务器都可以,那么理论上客户端也是一样;出现问题了,那还是代码里对W5500的配置出现了问题,仔细查W5500相关寄存器的值配置后是否正确。

网友C:
假如单片机写客户端,用电脑网络助手测试,需要关闭电脑防火墙

网友D:
这个网口芯片有点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如单片机写客户端,用电脑网络助手测试,需要关闭电脑防火墙

关闭了

楼主:
关了,只是跟你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