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MCU驱动无刷电机是可以单片机IO驱动MOS桥吗

楼主(2023-06-12):
单片机是直接驱动这6个MOS,还是需要中间弄一个专用的驱动芯片连接到这6个MOS上?

楼主:
网上找的图片,不知道MCU的PWM是不是可以直接单片机连接栅极G啊?

楼主:
这个驱动器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MOS管是电压驱动,IO电压不够的时候MOS管处于半导通状态内阻高功耗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驱动器的作用是什么?

母线电压VDC有一条线直接接到Q6的栅极是不是错了?

网友C:
MOS管驱动有许多需要注意的事项,没考虑到的话很容易烧毁。如果完全不懂这块,建议加一个驱动IC。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管驱动有许多需要注意的事项,没考虑到的话很容易烧毁。如果完全不懂这块,建议加一个驱动IC。 ...

对啊,就是看了很多人发帖说烧了,之前没搞过来问问

网友D:
楼主想问的是直接使用单片机的io控制MOS管吗

网友E:
请问什么是mos桥啊 是整流桥吗?全桥还是半桥?

网友F:
估计不能直接驱动吧 外接专用驱动芯片比较安全

网友G:
够呛 感觉如果仅仅依靠io的驱动能力的话 是远远不够的

网友H:
目前我们使用的驱动芯片里 有没有通过通讯控制的呢

网友I:
在这种电路环境下,电磁干扰会不会比较厉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