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LC的Vds问题

楼主(2023-06-12):
做全桥LLC,上到一定功率后,Vds下降后又会冲上去一段,然后我在Vds两端并联100pF电容,当前电压就解决了;那么继续加大电压就出现如图所示,并且在关断电源瞬间,原边过流保护导致副边耐流91A的二极管都坏了,请教下大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可能的原因导致副边二极管被烧坏的?

楼主:
@xch 坛友能否给指教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xch 坛友能否给指教一下?

没看明白。 二极管烧了之前温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 二极管烧了之前温度多少?

由于没有专业测温仪该温度值不好说,反正损坏时温度非常烫手!

网友A:
可能只是二极管部分设计问题。91A 的二极管使用不当可能只需要2A 电流就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