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xx]
iar开发问题

楼主:
IAR下载程序到开发板出现fatal error:probe not found session aborted这个问题,编译没有问题,有谁知道这个如何解决吗,是驱动问题吗

网友A(2023-07-03):
在工程设置中“Debugger>Setup->Driver”中,将默认选择的“CMSIS DAP”修改为J-Link/J-Trace并勾选右侧的“Run to main”。就可以正常下载了

网友B:
这是因为仿真器的种类选择的不正确吗?

网友C:
那么仿真器这块我们选择的依据是什么呢

网友D:
iar可以自动识别当前应用的是哪种吗

网友E:
有没有手册说明iar各种报错信息对应的处理方式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手册说明iar各种报错信息对应的处理方式呢

这个估计不太能有毕竟使用的人太多了  什么问题都有可能发生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在工程设置中“Debugger>Setup->Driver”中,将默认选择的“CMSIS DAP”修改为J-Link/J-Trace并勾选右侧的 ...

目前WB031不支持CMSIS DAP方式下载调试哦,只能用J-Link/J-Trace 下载调试

网友H:
用的jlink应该选择jlink下载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工程设置中“Debugger>Setup->Driver”中,将默认选择的“CMSIS DAP”修改为J-Link/J-Trace并勾选右侧的 ...

没有选择jlink模式,我直接用的miniUSB线,调试选择的是CMSIS-DAP没错,朋友已经成功了,就我这会有问题,不知道为啥